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配置能飞吗?

楼主(2014-06-08):
400mm全碳纤机架 , 4s4600mah电池 , 朗宇2012 kv980 电机 , 1047桨 , 30a电调
怎么感觉油门开很大飞机都不动呢?

修正:电机应该是2212

网友:
50%还不行吗

网友:
实话说这机架都很重的,浆略小,电机也有点小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A:
换电机 2212 拉1047 妥妥的    这电机能上4s?   记得2212 朗宇也就能上3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 2212 拉1047 妥妥的    这电机能上4s?   记得2212 朗宇也就能上3s啊

打错了,电机是2212,4s也可以正常工作,单电池5百多克,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池太重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我的600mm玻纤机架自重约1kg,2212 3S电池能拉起来,按官方给的推力数据计算,也绰绰有余

楼主:
刚起飞时,一般油门多大呢?

网友:
这电机和浆是按3s刚好的,4s如果长时间全油门会烧电机。你这配置用3s5000的电合适。

按官方拉力,4个电机全油门拉力和应该是起飞重量的2倍比较合适。

电调的行程是否校准,飞控的油门行程是否校准?
当然还有个低级错误,浆又没有装反?

网友:
电池3S 2200就可以了,这个配置2200的电池的话可以飞将近10分钟。4s5000的电池也差不多这个时间,因为电池重了,电机的效率也低。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螺旋桨的装反了,不是转向反了,而是上下面反了。。。
装好后轻易就起飞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