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应变片的恒流驱动时输出和供电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4-06-08):
最近在玩电阻应变片做个拉力传感器,查资料说恒流驱动比恒压驱动要好些,可是恒流驱动电流恒定后,当应变桥电阻变化时激励应变桥的电压是变化的了,可这时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分辨率还是原来的2mv/v 吗?
简单的说就是 恒流激励时的分辨率和恒压激励时是一样的吗?
若不一样,恒流时输出的分辨率是什么呀?
注:350欧姆的桥。
,量了我做的电路LM358恒流激励,怛流电流3.1mA,稳定时的桥电压2.23V,这时的分辨率是多少了?   2.23v*2 ?

网友:
标题看懂了
  恒流驱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输出电压不受供电电压的影响
后面的完全没看懂

恒压驱动很难读取应变片电阻值的变化吧,测电流、测分压比?

楼主:
没表达清楚吗,  正常时传感器的输出和电压是2mv/V的关系, 如电源电压是10V,输出满量程时就是20mv,
若用恒流激励时的电压才2V多,这时满量程时输出电压是多少了呀?

网友:
电阻应变计用恒流驱动的见得比较少
楼主是自己用电阻应变计做拉力传感器吗?
话说2mV/V这个参数是灵敏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