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一样的DDR内存芯片可以随意替换?看了路由器升级内存...

楼主(2014-06-08):
这边有升级路由器的教程
http://iteyes.blog.sohu.com/240058202.html

第一次见   这样都可以     一直以为都是不通用的

网友:
HG255D  就有很多人改造。。。

网友:
看频率,时序会有差异,别说不同公司,就是同一个公司,不同批次的物料有时候都不行(因为里面封装的晶圆转厂等等原因)

网友:
看芯片bootcode里有没有固化DDR training timing,如果有固化,兼容性还真不错,很多芯片都可以换。如果只是针对某种芯片hardcode的,那么可换的就有限了,要看一下手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