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单片机做触摸按键,啥原理啊?

楼主(2014-06-08):
51系列单片机STC15F204EA,AD口直接接焊盘,上拉。见下图,有谁做过或者对这个比较了解的,可以给俺讲讲哈,谢谢!
板子上就2个裸露的PAD作为触点,手指碰上去就相当于按键按下一次。

网友A:
人体导电的啊,手一碰就有短时间的低电平,检测速度快的话连AD都不用,直接检测IO口是高还是低电平

网友:
没有电容?

网友B:
貌似是通过电容充电时间来识别按键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5%AE%B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通过电容充电时间来识别按键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4136&highligh ...

我试试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导电的啊,手一碰就有短时间的低电平,检测速度快的话连AD都不用,直接检测IO口是高还是低电平 ...

ok,thank you!

网友:
为啥呢要接变压器才有用?

网友C:
赛元有带触控功能的51单片机,支持16个触控按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赛元有带触控功能的51单片机,支持16个触控按键

这款芯片好用吗,有没有价格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芯片好用吗,有没有价格优势.

触摸调试比较方便,价格也有优势

网友(2014-09-17):
这个靠谱吗??

网友(2015-10-13):
不知实际应用怎么样

网友:
我觉得可靠性不够高

网友:
触摸式的不大可靠~~~~~~~~~我几乎不用 它

网友:
不晓得群脉冲,EMC能过不能

网友:
还没玩过触摸按键,标记一下,

网友:
就不怕干扰搞死机啊!静电打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