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 III 一个任务切换问题。。。

楼主(2014-06-08):
如果,我在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加入一个for(;;);的话(不用系统的延时函数),系统还能正常进行任务切换吗?
经过实验,系统会卡死在循环for里。
但是根据书上写的,systick不是会进行中断吗?每次退出中断不是会切换到优先级最高的就绪任务吗?
好像卡在for里,systick 的 isr 也进不了啦
是不是必须用延时函数呢?

网友A:
systick中断并不会直接进行任务切换,只是会遍历任务链表,看个任务的延时是否到等,从而将延时结束的任务放到任务就绪表,最后任务就绪表中如果有更高优先级任务才进行任务切换。低优先级的任务被执行,说明高优先级的任务被阻塞,需要等待信号量,或者做了系统延时,当其他的低优先级任务或中断发送了信号量后,会立即切换到高优先级任务,低优先级任务被抢占。如果这个低优先级任务中没有做系统延时或等信号量等释放CPU的操作,那么比它更低的任务永远不会得到执行,像空闲任务,统计任务等。但是比他高的任务有可能被执行,这取决于你任务的具体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ick中断并不会直接进行任务切换,只是会遍历任务链表,看个任务的延时是否到等,从而将延时结束的任务 ...

但问题是,连优先级比他高的任务都不能运行了。应该systick每次退出中断前会切换到当前优先级最高的就绪任务啊,不是吗?

网友B:
没问题的,是你移植或者配置有问题,可以用这个里面的例子改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4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是你移植或者配置有问题,可以用这个里面的例子改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469-1- ...

其实我也怀疑是移植问题,我是用ucosIII移植到STM32F107的官方例程,我用的是F103,但要是每个任务都用延时函数,系统又一切正常啊???
我用OS_TimeGet来获得当前的tick,tick也一直增加,是不是说明systick中断及其isr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怀疑是移植问题,我是用ucosIII移植到STM32F107的官方例程,我用的是F103,但要是每个任务都用延 ...

可以这么认为。

网友A:
可以仿真具体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仿真具体看一下。

仿真时发现,进入systick中断后,执行OSInExit时,每次都把当前任务(即执行for(;;)的任务)判断为最高优先级,实际上这个任务为最低优先级,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
在获取最高优先级就绪任务是有一个用汇编写的CPU_CntLeadZeros,与这个有没有关呢,stm32f103 有没有CLZ这个指令???
系统在没有上述那样的死循环的情况下是可以运行多任务的,不过按照现在的情况,那就不叫可剥夺型实时多任务内核了吧。。。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其实把OSTickTask的优先级提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把OSTickTask的优先级提高就可以了

i see 楼主机智!

网友:
没有加入它的延时是不会切换到别的任务的。

楼主:
貌似ucos ii 就不需要osticktask,iii才要

网友:
ucosIII有两种中断处理方式,由OS_CFG_ISR_POST_DEFERED_EN控制,置0时也不需要osticktask

搞错了,iii需要osticktask,是内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