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管驱动时发热问题

楼主(2014-06-09):
电池接一个12V电机后接Nmos管,用的是IRFP2907 75v 170A to247封装,按图中方式接函数发生器测试,1khz %99占空比的控制的时候不热,但%70的时候剧烈发热,测试Nmos分压有8V左右,为何
电机空载是12V2A,带载的时候12V 30A,Nmos分压过高的情况在空载带载的时候都会发生,为何?

网友:
占空比越小越热   记住MOS是有内阻的   到不了100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发生器驱动电压可能低了
续流二极管也要接

函数发生器 输出20vpp,测试的为10v,达到了vgs要求了的,续流二极管接在哪?

网友B:
最好提高Vgs到12V以上;
选低内阻的MOS,降低导通损耗;
驱动波形要陡直,降低开关损耗。

网友:
MOS发热很正常,要想热度小找内阻小的封装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提高Vgs到12V以上;
选低内阻的MOS,降低导通损耗;
驱动波形要陡直,降低开关损耗。 ...

vgs 5v的时候就可导通 100A的电流了,irfp2907内阻是 4.5mΩ,哪种比这个更低些? 函数发生器用的是 ATF40D 如何调上升,下降时间,好像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