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空载的时候输出平滑.50mA 以下,有锯齿波,100

楼主(2014-06-09):
50mA 以下负载有锯齿波,
但是在80mA的时候就OK了.波形就平滑了.

但是..这个是为什么呢?

负载我用电子负载测试的.

后面在接了一个2.4G的模块.我用和2.4G模块通信.就会有锯齿波出现...

求助ing

网友:
电压环没弄好

楼主:
具体是啥意思呀.
我的图是这样的.

网友:
减小假负载电阻值

网友:
D3用1N4007?

楼主:
那我用个啥...求助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用个啥...求助ing

和D5對調,建議你先認真看一下IC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D5對調,建議你先認真看一下IC Datasheet.

好的.我在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