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个手册上的L型匹配网络计算,怎么都看不懂怎么计算

楼主(2014-06-09):
看到一个无线接收模块上的阻抗匹配计算公式怎么都搞不明白。
请教下大家啊。

Z=18.6-j174.2是接收芯片的输入阻抗 使用天线输入串电容 然后并电感 再进入接收芯片的匹配方法

Rp Xp 是计算芯片输入等效的并联阻抗 等效为1.65K的电阻 和176.2的电抗并联

下面的Q值什么计算方法就搞不懂了啊。50 应该是等效输入的50欧阻抗 那为什么要除然后开根号啊

这里就是计算好的L2 C3数值。。。。。

请高手解答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
都用斯密斯圆图配匹配的,用仪器边测边调比较准

网友A:
lz我很想知道你头像图片的出处......

网友:
说明文档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我很想知道你头像图片的出处......

微软著名的一款游戏 HALO 光环 光晕里面的。现在有光晕4部游戏,其中光晕3 光晕4是xbox才能玩,没有PC版的。还有一个斯巴达突袭PC能玩。

有官方的中文小说。是一个史诗级的游戏和故事。要玩的话要从光晕1开始,或者先看看小说。

楼主:
上传上来了,是433 315的超外差接收芯片。用斯密斯圆会匹配。就是很想知道那个公式则么来的啊。。。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下,,,Q=SQRT(Rp/50+1)什么意思啊。。。。

楼主:
用史密斯软件仿真了下,根据计算的结果阻抗匹配的还可以啊。就是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啊。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