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通讯中数据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4-06-09):
目前我在做一个BMS系统,用到iic协议。主机和从机用iic通讯,主机发01,从机发电压高字节的数据,主机发02,从机发电压低字节数据,现在问题就有点奇怪,因为有时候通讯不是很稳定导致,读取到的数据是ff,有时候是高字节,有时候是低字节,我现在想让数据稳定一点,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楼主:
我们经理说加个隔离芯片,会不会好些!或者软件在做一些效验什么!

楼主:
测试了2天,发现数据一共有50次错误,这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void Read_data(void)
{  u8 i;
                for(i=1;i<=16;i++)
                  {
                        delay_ms(300);                                            //158ms
                        write_gasgauge(i);
                                delay_ms(200);                                                //95ms
                            iic_buf[i]=read_gasgauge();
                  }

}

void show(void)
{

             buffer[0]=(iic_buf[1]<<8)|iic_buf[2];                 buffer[0]/=10;buffer[0]-=273;        //温度
                 buffer[1]=(iic_buf[3]<<8)|iic_buf[4];                 //电压
                 buffer[2]=(iic_buf[5]<<8)|iic_buf[6];                //容量
                 buffer[3]=(iic_buf[9]<<8)|iic_buf[10];                //单节电压
                  buffer[4]=(iic_buf[15]<<8)|iic_buf[16];        //循环
                 buffer[5]=(iic_buf[11]<<8)|iic_buf[12];        //FCC
                 buffer[6]=(iic_buf[13]<<8)|iic_buf[14];        //充电电流
                 current=(iic_buf[7]<<8)|iic_buf[8];                 //电流

                 if(Task0_flag)
                 {
                    Task0_flag=0;
                 show_tempurature(1,2,buffer[0]);
                 show_voltage(1,1,buffer[1]);
                 Show_Num(1,0,buffer[2]);
                 show_current(1,3,current);
                 show_voltage(5,2,buffer[3]);
                 show_fcc(5,1,buffer[5]);
                 show_fcc(5,0,buffer[6]);
                 show_cycle_1(5,3,buffer[4]);
                 }
}

楼主:
上面的代码是关键部分。我发命令后延迟一下再读,然后我在液晶上显示出来,我用逻辑分析仪看了,把8个数据读取完差不多花费2s钟,我液晶显示刷新时间就要大于2s

楼主:
或者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我发送命令的时间尽量长点,比如说我0.5s 发一次命令,并且取回一次数据,

然后就中断1s去 收集数据! 2s显示一次,那就是可以采集2次数据了!

楼主:
那不然 一直频繁的发命令,的话,从机肯定会因为在做其他事情导致数据数据啊!

网友A:
什么经理?滚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经理?滚蛋

你怎么骂人啊?

网友B:
楼主单机?
你的IIC通信速率是多少?测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骂人啊?

你们经理说要隔离,显然是认为 干扰引起的。

以我的经验,你在测试阶段,应该是在公司,这时候哪来的干扰。现场去了,你的整个系统还不崩溃了?

网友C:
如果是干扰,隔离用处不大,还不如用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干扰,隔离用处不大,还不如用屏蔽线。

就是读取到的数据有时候是ff,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
想问下,你的从设备是硬件I2C还是软件I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单机?
你的IIC通信速率是多少?测过没?

差不多10KHZ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你的从设备是硬件I2C还是软件I2C

从机是硬接口,主机是软件模拟的时序,差不多10khz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机是硬接口,主机是软件模拟的时序,差不多10khz的频率!

上拉电阻取的多少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取的多少K?

10K。我主机是4.9v供电,我从机是3.3v供电!

网友:
是不是你这个太慢了,任何硬件的I2C应该至少100k的速率

网友D:
一次完整的通信过程要快速点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次完整的通信过程要快速点完成

那一次你指的是,我发出命令后要立即读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次完整的通信过程要快速点完成

这个通讯我刚才是用分析仪看了下,发现16次数据和命令传输要3s,然后我的液晶刷新的时间是2s!

网友:
一次完整的通信就是重开始到结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0K。我主机是4.9v供电,我从机是3.3v供电!

有加电平转换吗?信号上升下降沿什么情况(2边都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0K。我主机是4.9v供电,我从机是3.3v供电!

不用两边都上拉,一边就可以了
如果在5V上拉,建议用3.3K
如果在3.3V上拉,建议用1.5K

网友E:
为什么需要延时?延时并不会使数据更稳定,按照I2C时序,直接读写即可。
另外,在I2C初始化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加上防止总线锁死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需要延时?延时并不会使数据更稳定,按照I2C时序,直接读写即可。
另外,在I2C初始化的时候,一定要 ...

实际上延迟是有必要的,我试过 了,当你的延迟不够的时候,读取出来的数据就是ff,因为你的从器件根本就和你的单片机速率不能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延迟是有必要的,我试过 了,当你的延迟不够的时候,读取出来的数据就是ff,因为你的从器件根本就 ...

解决没有?
我说的重点是防止I2C锁死,MCU上电之后将SCK作为IO口,输出9个周期的时钟脉冲。

给你看个文章《I2C死锁原因及解决方法》,CSDN上的,不一定是导致你通信问题的直接原因,但绝对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