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MAXII EPM240内置弱上拉如何开启呢?

楼主(2014-06-09):
看了MAXII的pdf,上面写着3.3V供电时,内部弱上拉阻值从5k到25k之间。设计时开启这个功能,来省掉外部上拉电阻,但有一点搞不清楚,如何在QuartusII里面设置才能使内置的上拉电阻使能呢?我只会在“Device and Pin Options”里面将不用的引脚配置为输入弱上拉。

网友A:
Assignment Editer中设置的,“Assignment Name”选择 Weak pull-up Resis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ignment Editer中设置的,“Assignment Name”选择 Weak pull-up Resistor

谢谢,我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