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Standalone下接收溢出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6-09):
本人使用STM32的LWIP库,使用单机模式下进行UDP通信,发现以下问题。
(1)软件执行时,会提示到收到数据包。但是无法读取数据,通过跟踪调试发现读取数据函数low_level_input中,发现为接收缓冲区分配缓冲池函数  p = pbuf_alloc(PBUF_RAW, len, PBUF_POOL)的返回值为0,再进一步跟踪 pbuf_alloc函数,发现是由于memp_malloc(MEMP_PBUF_POOL); 返回0所致,也就是说,无法分配缓冲池。

(2)出现上面的情况是,当PC机发送两个数据包之间时间间隔很短情况下出现,如果PC机发送间隔较长,则不会出错,使用网络调试工具,快速发送时时,会立刻导致程序出现此现象,类似的,如果连接到外网,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请问大家是否遇到类似情况,请进来看到帮忙指正,在出现此情况下如何处理。

STM32处理器是407
LWIP版本是lwip_v1.3.2

网友:
使用网络调试工具,降低发送速率后,能不能恢复?

“连接到外网,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这个情况。”,这个貌似不应该啊。硬件会自动丢弃非本机(mac过滤)数据包的。

楼主:
一旦出现错误,即使降低速度,也恢复不了了,连接到外网时出错,通过监控工具观察发现也是在出现连续数据包情况下会出错。出错我现在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初始化协议栈。应该是溢出了,需要做对应处理才行,从头开始初始化协议栈不是好方法,太费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旦出现错误,即使降低速度,也恢复不了了,连接到外网时出错,通过监控工具观察发现也是在出现连续数据包 ...

也可能是应用层没有处理好,申请的pool没有释放导致。曾以1ms的周期,收发过数据,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应用层没有处理好,申请的pool没有释放导致。曾以1ms的周期,收发过数据,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

应该是你说的,应用层没有处理好。
由于对LWIP这个协议没有深入的理解,且例程的细节学习的不足,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修改方法。
请教一下,数据多时,在那里释放pool。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说的,应用层没有处理好。
由于对LWIP这个协议没有深入的理解,且例程的细节学习的不足,还没有 ...

lwip对pool的使用,驱动层接收数据时,申请pool,在应用层,接收回调函数中释放——pbuf_free(p),也没有啥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