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请教】基于ARM11的图像采集高速传输系统

楼主(2014-06-09):
本人大一,想学ARM,于是参加了学校的一个 【基于ARM11的图像采集高速传输系统】的一个项目, 我们组了5个人。 此项目貌似没有限时,可以做到大四,
小弟想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从现在开始,我要重点掌握什么知识,需要哪些技能。 目前刚学了51一些基本的东西,手上有一块ARM9板子
今天早上问过出题的院长,他说我们要有良好的数学知识,还有每个人都有专精一方面的,数学,美工,写代码,等等。

本人希望往嵌入式    /   图像处理 这方面学习。

可能我表达能力有问题吧,   我简单地提问吧:   四年时间 怎么学, 给条路

网友A:
买个wifi无线网络摄像头,或者一套摄像头加无线图传模块,ok经费到手,剩下时间该干啥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wifi无线网络摄像头,或者一套摄像头加无线图传模块,ok经费到手,剩下时间该干啥干啥 ...

太现实了

网友:
还是多学学基础知识吧, 可以广泛了解一下

网友:
这种玩意还是以后再考虑吧

网友B:
视频光端机直接转成光纤,多模的3G带宽,单模的10G带宽够不够高速!

才大一搞毛啊,先把基础打好,将来干啥都容易上手

网友:
靠 大一 就开搞了,你要让码农都下岗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光端机直接转成光纤,多模的3G带宽,单模的10G带宽够不够高速!

才大一搞毛啊,先把基础打好,将来干 ...

可能我表达能力有问题吧,   我简单地提问吧:   四年时间 怎么学, 给条路

网友:
课表有啥课就学啥课,保证不逃课,学好每一门课

网友:
难道没性能要求? 比如传输率  采集多大尺寸的图像  保证多少帧/S

网友:
尼玛 还是搞搞妹子吧 搞毛ARM啊

网友C:
没必要非要指定ARM11,去买个路由器然后刷上OPENWRT再买个USB摄像头,剩下的就是研究OPENwRT了

网友D:
楼上的方案比楼主的ARM11要简单可靠,不过既然是来问学习之路的,那我也大概说说
确切的说,应该是学习嵌入式,而不是ARM
首先要学好C语言,这个很重要!!
其次基本的电路,数电,计算机组成原理的要懂,模电也应该学一点
再其次,操作系统,Linux系统移植,驱动编写,界面UI的话又涉及到QT和C++
图像采集又涉及到数据流,压缩编码,如果用网络传输的话又需要TCP/IP知识
至此,基本的图像传输就差不多了,针对你说的高速传输,可能又会涉及到其他通信方式
也有可能你们院长在这方面颇有研究,涉及到很底层东西的话确实需要良好的数学功底。
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方案比楼主的ARM11要简单可靠,不过既然是来问学习之路的,那我也大概说说
确切的说,应该是学习嵌入 ...

谢谢该网友的热心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非要指定ARM11,去买个路由器然后刷上OPENWRT再买个USB摄像头,剩下的就是研究OPENwRT了 ...

恩, 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通过这个项目来学习 嵌入式。

网友E:
想请问你是哪个专业的?电子还是计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请问你是哪个专业的?电子还是计算机?

电子信息工程

网友E:
计划很不错,能坚持到最后肯定是好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不要拉下一些基础课,这些专业基础课程很重要,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重要性了,
还有你要是想走软件的话,驱动或者内核开发(相对讲非应用层开发),软件编程的一些核心知识,像数据结构和算法,不是要你当学霸,

像我认识的一些同学,刚上大学就捧着一本java,等到毕业了,java确实很好,个人觉得这个大学白上了,
像电子专业的话,嵌入式linux这块还是计算专业的学生在基础课程上有些优势,因为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组成原理学的会比较深层次一些,
反而在一些纯硬件或者通信类,你们专业比较有优势,(虽说想学都能学得来),

以上只是个人的在大学中的一个体会,现在毕业工作,发现基础很重要,在大学的时候,刚开始玩了arm7,(lpc2103、s3c44b0),后来OK6410(早期版本),TQ2440,有ok6410(升级版),
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反而觉得受益最大的一门课是计算机系统,学习cpu的内部架构,用加法器的设计到,微指令的设计,后来接触了一下Z80单板机,算是片上系统的前身吧,
编写的就是16进制指令,然后一条一条输入,

现在大部分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都不知道这些,就知道我会什么应用什么应用,我不是偏激,个人的志向不一样,我说这些,不是给你选择哪个或者哪个,只是提醒,
别到最后你们专业的核心东西没学到,倒是学会了一门应用,和专科生没差别,(当然实际动手结合课本更好)

个人杂谈啊,不喜勿喷。

加油吧,

网友:
反而现在工作接触一些技术朋友,像做fpga的,他们做的都是很高端的应用,用fpga实现一个算法,就能几十上百万,自己深知几斤几两,所以只能是敬佩,
水深不敢游,说多了,
人生有正确的目标就行,纽扣错位了,一开始就发现,及时更正,扣到最后一个才发现错位了,为时已晚,人生短短几十年,

网友:
给你个建议吧,建议不要搞,这种项目很拖时间。还不如自己好好上课,暑假参加下电子设计大赛,争取课内课外两不误。到时候想读研或者工作,成绩单和电赛证书比这种项目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F:
大一 C语言,51单片机,模电基础,数电基础,画pcb
大二 操作系统基础,STM32系列单片机
大三 linux,ARM9或以上  /  FPGA 与算法  / DSP 与信号处理  三选一

其实以后毕业不一定做什么,基础打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划很不错,能坚持到最后肯定是好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不要拉下一些基础课,这些专业基础课程很重要,以 ...

感谢 网友 热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一 C语言,51单片机,模电基础,数电基础,画pcb
大二 操作系统基础,STM32系列单片机
大三 linux,ARM9 ...

感谢 网友 热心解答!!

网友:
享受你的大学生活,别局限在专业知识上,

网友G:
玩51玩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弄个os跑跑,看看源码,多理解,再把多任务,信号量,消息队列什么的都写点代码跑一下(最好做个复杂点的,把上面提到的都加进去)这对你今后学习其他os有很大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51玩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弄个os跑跑,看看源码,多理解,再把多任务,信号量,消息队列什么的都写点代码跑一 ...

谢谢 网友热心解答

网友:
最主要的:把专业课学扎实,多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