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特的电感选取公式中DC是什么参数?

楼主(2014-06-09):
伍尔特资料中推荐BUCK电源的电感感知计算公式为L=(DC*(Uin-Uout))/(fsw*Iout*r),其中Uin,Uout为输入输出电压,fsw为开关频率,Iout为输出电流,r选0.2-0.4之间,DC是什么参数?
该文档的第7页

修改说明:改词

网友:
Duty占空比
r是电流纹波系数

整个公式就是 L*DeltI=Von*Ton===> L*Iav*r=(Vi-Vo)*T*Du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