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13A的PWM实验记录

楼主(2014-06-09):
为了实现自动报警器,现地开始学习PWM,用途是驱动压电蜂鸣器,因为我手上的一个拆机48v 电动车报警器喇叭部分是桥式推挽电路,需要两路互补PWM推动,测试了一下压电片的电容是27nF,与之串联的电感是132mH,通过计算得到的谐振频率是2666Hz。先拿TINY13A测试一下单路PWM,这是程序文件。从程序看LED灯亮度变化一个周期应该是255*5毫秒=1.275秒,实现我用秒表测试下来是1.31秒,还是准呢

片内9.6M,现在改为相位修正PWM top=0xFF,8分频,2.35khz,还没没搞懂两通道占空比为什么不一样(从实验板上看LED灯亮度不一样;若改为OCR0A=0x7F和OCR0B=0x7F就一样亮了;若改为OCR0A=0xFE和OCR0B=0x7F那OC0A接的灯就很弱了,说明两路点空比单独可调,但不是互补的),等接上示波器看看,这是程序:

tiny85,片内8M,2.7KHZ

网友A:
我前几年也用ATtiny系列做过一款小巧的报警器,只有钥匙扣大小。代码是用汇编写的,报警声我没用那么复杂,用简单的【滴滴】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年也用ATtiny系列做过一款小巧的报警器,只有钥匙扣大小。代码是用汇编写的,报警声我没用那么复杂, ...

你那个报警器有什么功能?放包里振动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报警器有什么功能?放包里振动报警?

不复杂,只是把车上的报警器放到钥匙扣里了,这样车子被盗时警报器是在家里响,不再车上响扰民啦!

这个思路应该可以申报专利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只是把车上的报警器放到钥匙扣里了,这样车子被盗时警报器是在家里响,不再车上响扰民啦!

这个 ...

那车子如何通知你的钥匙扣?要是在的远怎么办?

网友:
是无线的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