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3.4.2下U盘上的中文文件名乱码,怎么破?

楼主(2014-06-09):
折腾了2天,搜了无数文章,内核配置也改过,mount参数也试过,都搞不定,求帮忙。

开发板:TQ2440
系统:Linux 3.4.2
终端工具:xshell 和 secureCRT (编码和字体都试过)

现在内核配置是这样的:
*- Native language support  --->
<* >   Simplified Chinese charset (CP936, GB2312)
<* >   NLS UTF-8
File systems  --->
          DOS/FAT/NT Filesystems  --->
               <*> MSDOS fs support
               <*> VFAT (Windows-95) fs support
              (936) Default codepage for FAT
              (cp936) Default iocharset for FAT

mount时试过如下组合:
mount /dev/sda4 /m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
mount /dev/sda4 /mnt -t vfat -o utf8
mount /dev/sda4 /mnt -t vfat -o codepage=936,iocharset=utf8
都显示乱码。

===================分割线===================
# mount /dev/sda4 /m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
# cat /proc/mounts
/dev/sda4 /mnt vfat rw,relatime,fmask=0022,dmask=0022,codepage=cp936,iocharset=cp936,shortname=mixed,utf8,errors=remount-ro 0 0

# mount /dev/sda4 /m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
FAT-fs (sda4): utf8 is not a recommended IO charset for FAT filesystems, filesystem will be case sensitive!
# cat /proc/mounts
/dev/sda4 /mnt vfat rw,relatime,fmask=0022,dmask=0022,codepage=cp936,iocharset=utf8,shortname=mixed,errors=remount-ro 0 0

===================分割线===================
插入U盘时的文字提示:
usb 1-1.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s3c2410-ohci
scsi0 : usb-storage 1-1.1:1.0
scsi 0:0:0:0: Direct-Access     Generic  Flash Disk       8.07 PQ: 0 ANSI: 2
sd 0:0:0:0: Attached scsi generic sg0 type 0
sd 0:0:0:0: [sda] 966656 512-byte logical blocks: (494 MB/472 MiB)
sd 0:0:0:0: [sda] Write Protect is off
sd 0:0:0:0: [sda] No Caching mode page present
sd 0:0:0:0: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 0:0:0:0: [sda] No Caching mode page present
sd 0:0:0:0: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a: sda4
sd 0:0:0:0: [sda] No Caching mode page present
sd 0:0:0:0: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 0:0:0:0: [sda]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楼主:
补充一点,文件名乱码,但文本文档里的内容cat出来不乱码。

比如,我先
ls -il
获得那个文件名乱码文件的inode,比如是25,再
find -inum 25 -exec cat {} \;
里面的中文内容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文件名乱码,但文本文档里的内容cat出来不乱码。

比如,我先

Windows的文件名可能是Unicode而不是UT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的文件名可能是Unicode而不是UTF-8

iocharset=cp936我也试过,同样乱码

网友:
试试这个
mount /dev/sda4 /mnt -t vfat -o utf8=true

我之前在Linux下挂载Windows分区遇到乱码的时候是这么搞定的。
你说的几个参数我当时都试过,没想到用utf8=true的时候成功了。

楼主:
刚刚试了,还是不行,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助.

# mount /dev/sda4 /mnt -t vfat -o utf8=true
# cat /proc/mounts
/dev/sda4 /mnt vfat rw,relatime,fmask=0022,dmask=0022,codepage=cp936,iocharset=cp936,shortname=mixed,utf8,errors=remount-ro 0 0

# mount /dev/sda4 /mnt -t vfat -o utf8=true,iocharset=utf8
# cat /proc/mounts
/dev/sda4 /mnt vfat rw,relatime,fmask=0022,dmask=0022,codepage=cp936,iocharset=utf8,shortname=mixed,utf8,errors=remount-ro 0 0

网友A:
我觉得吧,之所以网上也有很多说法是因为。
很多Linux里附带的mount版本不一样,反正是开源软件,所以大概存在版本分裂的问题。
http://www.fclose.com/159/%E8%A7 ... %E4%B9%B1%E7%A0%81/
这个帖子里用的参数是utf8=1

这个问题确实挺蛋疼,没啥通用的解决办法。要不你再多试试。
在openSUSE 12.3下,
mount /dev/sda4 /mnt -t vfat -o codepage=936,iocharset=utf8

mount /dev/sda4 /mnt -t vfat -o utf8=true

都可以。
直接mount都可以,自动识别了。

对了你确定你的Xshell现在的配置能支持中文的么

网友B:
你是在什么环境下看的,哪个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什么环境下看的,哪个终端?

1楼写了:
开发板:TQ2440
系统:Linux 3.4.2
终端工具:xshell 和 secureCRT

在终端工具中编码和字体都试过,都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之所以网上也有很多说法是因为。
很多Linux里附带的mount版本不一样,反正是开源软件,所以大概 ...

是的,cat某个文件时,里面的汉字显示正常,而且我xshell和secureCRT都试过,甚至还把内容直接输出到板载的LCD上,同样乱码。

楼主(2014-07-21):
终于解决了。
跟 内核配置、mount参数、shell工具 …… 都没有关系,
罪魁祸首是busybox

从busybox1.17.0以上之后,对ls命令不做修改是无法显示中文的。就算是内核设置了支持中文的话,在shell下用ls命令也是无法显示中文的,这是因为busybox1.17.0以后版本对中文的支持进行了限制。
具体修改方法详见Busybox支持中文的解决办法
简单说就是把 c >= 0x7f 部分代码屏蔽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
跟 内核配置、mount参数、shell工具 …… 都没有关系,
罪魁祸首是busybox

跟楼主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