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不大于5cm还是是¥100么?

楼主(2014-06-09):
官网上写的“价格便宜,双面板5cm以内只需要50元/款,四层板在5cm以内仅需要100元/款,交期只要4天 ”
嘿嘿,可以做核心板+底板模式了。

网友:
有bga是要另收钱的 华强pcb是这样的 jlc不知道

网友:
PCB套餐特价板是有要求的哦,详情如下:

一款单片出货的板,边长均在5CM以下,且数量在10PCS内;0.8-1.6MM板厚1 OZ 铜厚,绿油白字有铅锡工艺, 常规交期, 网络支付不含税才是特价100元哦。

板子的款数/尺寸/数量/工艺情况/出货方式等都对价格有影响。

  关于PCB里的BGA:小的BGA 还是做不了哦; 大些的BGA,能做出来的有接,PCB暂未就BGA这个方面加收费用。

网友A:
多大的BGA能做?最近想做一款4层板。

网友:
说到底还是线距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BGA能做?最近想做一款4层板。

BGA 间距≥0.15MM(6mil);BGA焊盘≥0.55MM(22mil)。

网友:
线距能再小一点就好了,上次做一个0.14mm的BGA板(间距1.0mm的BGA要想走线穿过过孔,可以算出线宽线距不能大于1/7mm),结果客服打电话过来说做不了,线距要求至少0.15mm

网友B:
核心板5x5.  100,底板10x10,50
干脆10x10的4层板200好了,何必折腾

网友:
需求不一样啊。  我感觉5*5 实惠 4layer

网友:
jlc就是电子行业的京东

网友(2014-11-07):
引用 网友B:
核心板5x5.  100,底板10x10,50
干脆10x10的4层板200好了,何必折腾

同感

网友:
bga给你加点,线宽也给你加点,过孔给你加点,就不便宜了

网友:
JLC最大的好处是透明和实惠。
还有就是信誉好。

网友C:
比兴森那是便宜了无数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兴森那是便宜了无数倍的。

定位不同而已……………………………

JLC给再多的钱都做不了阻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