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负载,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14-06-10):
PWM通过三极管驱动N-MOS管,频率500Hz,负载是纯电阻。这样的电路,负载电流如何计算?负载是LED灯又如何?
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即使是50%的占空比,平均值与有效值相差都很大。
示波器接在负载两端,负载平均电压与均方根电压也不同。
有没有专业仪器仪表可以标定这样的值?

请教业内仪器仪表专家解答,谢谢!

网友A:
说说我的看法啊    大大勿笑    一般看你需要的电压和电流多大(当然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   如果是纯阻性负载   电阻值稳定   计算出你想要的电压除以电阻以后的电流  调节占空比      对电流进行采样    或者直接对电压进行采样    二者都可       如果是led负载   一般都是采集电流参数   这是因为led的特性决定的   led的调光(亮暗程度)就是控制通过led的电流的大小     如果电流达到了led的正常工作值   led的电压基本也就达到了正常工作值     还有一种类似恒压横流同时调控的方法   这个我不懂          (简单点说就是反馈   调节占空比   使你想要的参数达到你的要求即可)

以上只是我的理解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我更想知道用什么仪器设备可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的看法啊    大大勿笑    一般看你需要的电压和电流多大(当然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   如果是纯阻性 ...

谢谢楼上的解答。
我更想知道用什么仪器设备可以测量。

网友:
肯定是测量有效值了
最简单的,串一个能测有效值的万用表不就可以了。

网友(2014-09-25):
学习了,这贴有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