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openwrt或其他路由器os做流量管理,主要针对3g上网

楼主(2014-06-10):
背景:在无有线网络的环境中,通过3g网卡+路由器提供共享的上网服务
要求:1.3g套餐每月流量有限(如5g),超出后资费很高,能否通过openwrt在每月流量达到上限后自动停掉服务,
2. 统计每人的流量(可选项)
3. 做多线负载均衡,同时使用多个3g网连接到一个路由器的多个wan口上,给每个3g卡设流量上线,相应的wan口在流量达到上限后自动停止服务。

可以推荐其它系统、也可以推荐路由器。
3g上网我们是通过usb3g棒+wr703n 转成有线网作为wan口输入的

网友A:
1. openwrt有实时流量统计功能的,需要开发一个脚本或者程序通过cron周期性地执行。计算剩余流量,达到上限时关闭WAN口。
2. 统计每人流量需要根据MAC地址统计或者做WEB认证
3. 负载均衡有现成的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openwrt有实时流量统计功能的,需要开发一个脚本或者程序通过cron周期性地执行。计算剩余流量,达到上限 ...

这个脚本好写吗

网友:
openwrt有qos模块,可以处理这个事情。

网友A:
需要研究一下,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研究一下,应该不难。

能不能推荐个相关的链接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个相关的链接 谢谢

去openwrt官网,看看LUCI相关的接口开发就知道了。

网友B:
openwrt的QOS都说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wrt的QOS都说很差的

大湿推荐个别的吧

网友:
等待大湿出现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刷TT 呢?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刷TT 呢?简单多了

您是说tomato吗? 我刷过 没找到这个功能啊 是不是我太菜了 麻烦指导

网友C:
楼主 不好意思记错了Tomato DualWAN 带宽监控设置 里面的确有 WAN 每月流量统计,但是不能设置自动关闭

http://bbs.dualwan.cn/viewthread.php?tid=183072

编辑原因 补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不好意思记错了Tomato DualWAN 带宽监控设置 里面的确有 WAN 每月流量统计,但是不能设置自动关闭{:sw ...

这个帖子里面推荐了 磊科路由器 似乎有这个功能 我正在何时 谢谢

楼主:
谢谢 cctv02 网友
磊科nw736 淘宝卖家号称支持上述功能 价格90元 我将购买过来测试
也希望其他网友继续推荐 谢谢

网友(2016-01-05):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个安卓手机(淘汰的手机),下载个流量控制软件(超流量自动断网),打开WIFI共享热点。想要流量均衡就用无线中继手机(一般路由器都有无线中继和流量均衡),手机WIFI密码和路由器WIFI密码设置成不一样,连接到路由器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