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高保真音频功放

楼主(2014-06-10):
求一款高保真音频功放,单电源供电,电源12V,功率3W以上,单声道,立体声都行

网友A:
花钱,这东西就很简单。

网友B:
LM1875 相信我,用单电源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钱,这东西就很简单。

我想用的是一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1875 相信我,用单电源也很好。

很感谢您的推荐,但1875的单电源工作电源高了点15--30V,我的系统供电时12V锂电池,有没有电源稍低的?

网友C:
TDA 2030A也凑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A 2030A也凑合吧

我用过,要正负电源,音质一般

网友:
音质要好,只能自己 分立元件搭。用芯片的话,自己搜索 电视机 原理图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感谢您的推荐,但1875的单电源工作电源高了点15--30V,我的系统供电时12V锂电池,有没有电源稍低的? ...

LM1875用单12V应该可以用,试一下。
要不然TDA2822用BTL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您的推荐,但1875的单电源工作电源高了点15--30V,我的系统供电时12V锂电池,有没有电源稍低的? ...

很遗憾,很多年不玩这个了,新东西不太清楚了。
集成功放块里,LM1875 LM3886, TDA7293/4   都不错,只要不推大箱子,(速度慢啊),音质,噪声方面都还不错,调试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好点的有源音箱都采用这几种的方案了。
你用12V单电源驱1875能正常工作,我试过,但功率就小很多了。而且输入信号源幅度要大一些,细节会丢很多,隔直电容的存大,就又打点折扣了。
不知道你应用场合是什么,如果就是功率大,数据功放片子是你不二的选择。如果就要音质好,我也不太清楚了,单电源除了胆机,别的就没玩过了。。。
说这么多,我也没什么好的方案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M1875用单12V应该可以用,试一下。
要不然TDA2822用BTL

大胡子的莫元干嘛用了啊?就100多了啊  呵呵 我是70的, 大胡子是70的吗?

网友:
新器件有D类功放,不知道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胡子的莫元干嘛用了啊?就100多了啊  呵呵 我是70的, 大胡子是70的吗?

是溢出了…………哈哈!

网友:
找车机用的功放IC不就可以了?去ST和NXP的网站看看。

网友:
上D类吧

网友E:
LM1875 12V供电有破音,这几天刚测试的。

网友:
tad7377你的最佳选择

网友:
直接淘宝搜数字功放 简单够用 你的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LM1875 12V供电有破音,这几天刚测试的。

伙计,“破音”二字是一般人的词语。
要么是“交越失真”,要么是“削顶失真”,再不济失真二字也比破音来的职业些。。。

网友F:
LZ先说说功放所推的喇叭阻抗是多少,才可遴选电路。喇叭阻抗都没搞清楚就推荐电路?
12V下,8ohm阻抗基本没戏。
因为理论上最大输出功率也就不到2W。
12V,BTL,4ohm最大可输出超过15W。
12V锂电,估计也不是做Hifi,只不过要求不失真罢了,离高保真估计还远点。
14楼推荐的车机用功放IC,LZ试试。
D类做好了也有极低的TDH,不过现在做D类都是cost down的居多,实现高保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先说说功放所推的喇叭阻抗是多少,才可遴选电路。喇叭阻抗都没搞清楚就推荐电路?
12V下,8ohm阻抗基本没 ...

很有见地,大不分的低电压功放失真是怎么造成的?是芯片的设计问题还是我们前级输入的音频信号有问题?能克服吗

网友:
几十元买个车载CD,然后要啥有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