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联合体成员定位!

楼主(2014-06-10):
如何将联合体成员定位!

struct mis_t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long c;
};
union
{
    struct mis_t misu;
    unsigned int e;
}misu;

如上:如何将联合体 “misu” 的成员  “unsigned int e” 定位到结构体的 “struct mis_t misu” 的 “unsigned int b” 成员。不要用摆放位置的方法定位可以吗?

网友:
没跟上这个场景, 既然这样,那何不直接操作结构体内的unsigned int b呢, 联合都不需要了, 标记下结构体类型即可。

网友A:
struct mis_t
{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long c;
};
union
{
    struct mis_t misu;
    unsigned int e;
}misu;
试试吧

网友:
Negative.
The members of a union is actually the same person. They're all pointing to a same address.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ey have different typ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 mis_t
{
    unsigned int b;

不是说了吗,不要用位置的方法啊,因为我存储的是EEProm,这样的话要改很多地址的

网友:
不要用摆放位置的方法定位可以吗?

That happens to be the simplest and best approach.

Otherwise,

1) use another struct;
2) pad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