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系列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4-06-10):
大家好!我是菜鸟,有一些疑问想请教大家:
1、可以用USB/PPI编程S7300吗?
2、可以用USB/MPI编程S7-200吗?
3、可以用USB-TP-485(触摸屏编程电缆)编程S7-300吗?
4、如果没有USB适配器,如何用485接口进行编程,直接连接电脑485口和CPU的485口吗?需要驱动吗?
谢谢大家了,我由于还没入门呢,或许问的问题有些低级,希望大虾们能耐心解答下!谢谢!

网友:
1)不可以
2)好像不可以
3)不可以
4)不知道你说的啥

网友:
1,2,3真不可以
4 在对s7-200PLC通讯时可以,驱动使用西门子PC PPI

网友A:
1、不可以
2、不可以
3、不可以
4、200好像可以,300不可以。而且电脑后面的是RS232接口,需要转接器转换到485。

另外关于300的国内仿制的USB适配器,有两种类型:
1. 用的USB转232芯片转接出来的USB接口,实质在“Set PG/PC Interface”中设置的还是COM接口。这种类型的USB适配器在win7 64位下无法使用,64位系统上没有提供对COM口的支持。
2. 仿原生USB适配器,必须是7代及以后的仿制品,能在win7 64位系统下用,但存在与部分PC的USB兼容性问题。

楼主要做西门子PLC开发的话,最好别用win8,官方不支持这个系统(无论是32位还是64位)。

网友:
西门子原装usb适配器MPI DP的那款是可以联S7-200的,到时由于是单片芯片模拟总线信号的,速度较慢,Profibus-DP最高1.5M,资金允许上CP5711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可以
2、不可以
3、不可以

你好,想请教下如果用485转232口,是否可以直接当成编程电缆,连接PLC的MPI口进行编程,还需要下载什么驱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想请教下如果用485转232口,是否可以直接当成编程电缆,连接PLC的MPI口进行编程,还需要下载什么驱 ...

MPI是300的接口,不可以不用适配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I是300的接口,不可以不用适配器的。

好的,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