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keil定义结构体变量出错

楼主(2014-06-10):
在keil中定义了个结构体变量
union {
byte LEDByte;  //成员表列
struct{
   byte LED_A   :1;//位域   byte型,占1bit 为了节省内存
   byte LED_B   :1;
   byte LED_C   :1;
   byte LED_D   :1;
   byte LED_E   :1;
   byte LED_F   :1;
   byte LED_G   :1;
   byte LED_H   :1;
  } LEDBits;
} LEDDisplay;//变量表列

编译出错,谁帮看看

楼主:
查c语言书,共用体和结构体的定义应该没错的啊

网友:
byte是什么数据类型,你声明了么?

楼主:
额,byte是一个字节变量,我看看

网友A:
byte换成 unsigned ch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te换成 unsigned char

好的,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te换成 unsigned char

换成unsigned char 还是有警告的

网友B:
你这个警告只是提示你没有用到DELAY函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警告只是提示你没有用到DELAY函数而已

好的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