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 MODBUS服务器

楼主(2014-06-10):
有人做过tcp modbus服务器吗,用cortex m3内核的芯片
主要想请教一下服务端程序给怎么写?
有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A:
先移植一个tcp协议栈,而后移植freemodbu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lwIP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移植一个tcp协议栈,而后移植freemodbus应该就可以了

听说freemodbus不支持主机模式,也就是服务器模式,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freemodbus不支持主机模式,也就是服务器模式,不知是真是假

是的,不过你移植好tcp,基本上modbus就是小菜了

网友(2015-01-03):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你移植好tcp,基本上modbus就是小菜了

大神,您移植成功了lwip modbus tc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