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D硬盘读写只有3MB/S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10):
老旧电脑上西数80G硬盘,刚刚重装了雨林木风XPsp3安装版,打了所有XP补丁,硬件驱动程序是雨林木风安装包自带.

1.HD TUNE 5.5 pro 慢速扫面全绿点,但速度稳定在3MB/S.
2.HD TUNE 5.5 pro 检查重映射扇区数为2,重新分配事件计数8,两项黄色高亮,CRC校验项无错误
3.HD TUNE 5.5 pro 基准测试读写都是3MB/S,只有一点点波动.

下一步打算更新一下驱动再看看,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楼主:
去主板官网更新驱动后问题解决

网友A:
我见到过是数据线出问题的,拔出来插回去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过是数据线出问题的,拔出来插回去又好了……

数据线有问题的话 CRC校验错误那一项会快速增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线有问题的话 CRC校验错误那一项会快速增长

当时倒没看SMART,但测了速度还真的只有3MB/S左右,开机启动系统时要花好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