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电赛校内选拔做的数控电源1-13V,0-2A

楼主(2014-06-10):
用的是STC12这个神片,自带8路8位AD,2路PWM。
用了三个tip142三极管,运放用的lm324。
老感觉电路不合理,模电没学好,请大家指点。
各位大神尽情的吐槽吧,做好心理准备了。

网友A:
可以!慢慢努力终会成为牛人的!

网友B:
最好不能用软件PID来控制输出电压 , 你恒流都用硬件来做,为何稳压不用硬件来做??并且恒流恒压控制一个开关管即可,,,为何恒流一个恒压一个,没有意义。。。

网友C:
说个和技术无关的
今年是TI杯竞赛,最后一定要用TI的器件,比如430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能用软件PID来控制输出电压 , 你恒流都用硬件来做,为何稳压不用硬件来做??并且恒流恒压控制一个 ...

的确,pid参数没调好电压会不停震荡,现在只用到了p参数调节

其实不算恒流,就是想通过单片机限制输出的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个和技术无关的
今年是TI杯竞赛,最后一定要用TI的器件,比如430这些

这个嘛,老师也没给限制非要用430,所以就偷懒用熟悉的ST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慢慢努力终会成为牛人的!

谢谢鼓励

网友D:
这种东西,不如模拟反馈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不如模拟反馈来得快。

哎,模电没咋学,只会写个程序

网友C:
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做出来就行了,当然,如果电路设计得好,可以省下不少软件的工作量。看LZ的图片应该能秒杀很大一部分酱油队了

今年的TI杯竞赛,应该是以模拟电路为主的,三人团队里最好要有懂模电的,到时候好分工

网友:
感觉做电源非常高端,自己就是完全不懂啊

网友:
使用PID只会费力不讨好,程序里滥用浮点型决定输出失控,模电部分可以说一塌糊涂。你前进的路还很长。。。
补充: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抛弃了千篇一律的“18B20测温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做出来就行了,当然,如果电路设计得好,可以省下不少软件的工作量。看LZ的图片应该能 ...

多谢指点,只可惜我们队没人擅长模电

网友E:
电压反馈调节用软件的话,估计只有上DSP了,否则很难想象输出纹波,不对,应该是输出波形是怎样的,阻尼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反馈调节用软件的话,估计只有上DSP了,否则很难想象输出纹波,不对,应该是输出波形是怎样的,阻尼振 ...

有死区,离设定值不大于0.02就不调节,模拟的8位DA精度也不咋样

网友E:
反馈环用硬件做,PWM-DAC只是提供电压基准,ADC采集只作为辅助电压显示或自校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馈环用硬件做,PWM-DAC只是提供电压基准,ADC采集只作为辅助电压显示或自校准用 ...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14-08-03):
怎么不用tl494

网友:
手机上网,明天用电脑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