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移动电源板是淘宝哪家的啊?

楼主(2014-06-10):
找不到店铺,从同事那里要来的板子,大致看了一下,充电直接5V-二极管-电池-DW01..都没用充电IC啊,这能行么?

网友A:
那个ic干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ic干吗的?

哪个IC?你说DW01么,那个是电池管理芯片,过流过压短路欠压用的,但是充电环节他不负责啊。。

网友A:
大哥 那个充电口下面的ic 16pin 应该是一个三合一ic 充放电主控 全搞定 中颖有一颗单片机跟他长的一样一样的,你可以试下能否正常充放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那个充电口下面的ic 16pin 应该是一个三合一ic 充放电主控 全搞定 中颖有一颗单片机跟他长的一样一样 ...

不是啊,大哥,那个mcu只负责采集电压电流,开关mos和三级管,和使能芯片和ID选择。看下面的草图:

楼主:
能充电肯定能充电,但是如果我电源的电流可以提供很大,那电池还不热死了。不是靠DW01的限流实现充电吧,那这一开一关充电电池寿命不完了!

网友A: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接个3.7v 看看能否输出5v   pmos跟nmos是pwm控制的 互补的 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接个3.7v 看看能否输出5v   pmos跟nmos是pwm控制的 互补的 同步整流  ...

接上电池了,boost输出5.2V,boost并没有同步整流。

不怀疑他的boost就怀疑他的充电过程。。

网友B:
你查查昂盛达电子 的产品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查昂盛达电子 的产品相关资料

没有找到,不过在数码之家看到这块板子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45874&page=1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确定,公司旁边是做这个的,以前捡过一些板子,ic也是(单边)8脚的,差不多,但是根本没有印字,捡到的ic也是根本不印字的,所以具体也不能断定,除非把原理图都画出来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确定,公司旁边是做这个的,以前捡过一些板子,ic也是8脚的,差不多,但是根本没有印字,捡到的ic也 ...

原理图我大致都抄出来了,确定他没用充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