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PLC源码200元(SFQ300)过程中遇到了些问题,请大家评价

楼主(2014-06-10):
在购买PLC源码200元(SFQ300)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经过是这样的:

我联系了对方,希望购买SFQ300源代码,
对方说直接汇款给他,
我感觉这样汇款没有保障,希望走淘宝,
对方说没有淘宝,200块钱不多,人格重要
为了我的200元的安全,减少风险,我提出:  先汇款20元,对方把资料发给我,我再打180元到对方。(其实当时就担心200元进去,全打水漂,因为没有保障,如果先打20,最多亏20)
对方说:行啊 并约定晚上进行交易

晚上,我汇款前再一次确认
对方说希望先把上位机源代码发送给我,让然后我付款,他再把下位机代码发送给我
我没有同意,坚持按照短信约定的交易方法进行交易:先汇款20元,对方把资料发给我,我再打180元到对方。
对方答复: 嗯
我再次确认: 如果没有问题,我就转账,并询问他是否可以查询实时转账
对方答复: 是的

之后,对方传递给了我一个上位机的可执行软件,就是论坛上的该网页的文件: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9883-1-1.html
以及 对应的源代码(且这份源代码还不如论坛的这份,因为缺少四个文件,无法编译通过),该文件在论坛上对应网页的位置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828-1-1.html
两份文件给我。
我看后,表示对方应该按照约定传递给我资料,以便我可以打钱过去,完成这笔交易。
对方表示 要买赶快,他要休息了.
意思是告诉我赶紧打钱过去,不买拉倒.
我没有打钱过去,坚持应该按照事先约定的步骤,即先把资料发送给我,我才能打钱过去。
但对方不理我了。

今天一早,我用QQ继续联系对方,希望他能够继续我们的交易,半天对方没有理我;我用手机短信联系对方,
对方表示让我继续打钱过去,才可能给其他资料给我.
我坚持按照短信约定交易。

对方表示已经发送给我上位机机资料,要求我继续打钱过去,才可能给下位机资料,且告诉我说:”这么做多没有意思,买就买不买就算“;
我表示 我们应该按照短信约定好的方式进行交易,我个人认为对方已经失信,所以不敢继续打钱过去。
对方又不再回复消息.

僵持在这里,钱虽不多,但感觉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我发信息告诉对方,我将请坛友们评价这件事情(当然对方还是不回复我消息,肯定忙别的去了).

不知道网友们怎么看,如果需要我会发出短信截屏和QQ截屏(可能不会每个人都发,选择性的发出,比如给阿莫).

事情经过如此,不知道这笔单该如何进行下去?

如果再继续操作,即打钱过去,可能再损失180;如果不在操作,则损失20(得到一个可执行文件,一个不能编译的代码).
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请大家评价.

发出交易过程的目的有三个:
1. 如果网友认定,这是欺骗行为,那么可以防止其他人继续上当;或者采取更安全的交易措施,如淘宝或者阿莫担保;
2. 如果网友认定,我的判断有问题,我可以及时纠正我的交易过程
3. 当个乐子吧 ,本来计划出20块钱的时候,就考虑此事可能成为一个乐子.

:)

以上修改了几个错别字和语句不通顺的地方, 为了防止 我的修改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该正文部分将不再做任何修改,即使有错别字或者语句不顺.

网友A:
200元买不到你想要的!我可肯定的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元买不到你想要的!我可肯定的告诉你。

那只能已此文,提示一下广大朋友吧, 交易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

楼主:
修改了几个错别字

网友:
双方都不相信对方,就不要交易。这种交易肯定有风险,只能协商解决。

网友:
楼主过于谨慎了。

网友:
200元的东西至于这么谨慎吗?

楼主:
说实话,我是挺谨慎的,因为之前就有被坑过。
所以,开始前,我就约定了:  先...,  然后..., 再...。三步走的做法。

但不知道有没有交易成功的, 目前我这种僵局,我需要继续交易吗?

网友B:
有时候需要阿Q的思想,关键在于你在买代码的过程中得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明显的骗子,还去上那个当,无语。

网友:
人肉他出来……

楼主:
嗯,之前是阿Q,
所以, 这次买卖不想做阿Q,
但是, 自从这次买卖后发现,
阿Q不是你想不做就不做的.

网友C:
骗子
感谢楼主发现一个骗子

网友D:
貌似彼此都不信任,那还怎么交易

楼主:
那只能够,希望其他购买的朋友能够购买成功了。
由于谨慎,我这里没有成功, 还搭入20.

希望购买成功的朋友希望冒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骗子
感谢楼主发现一个骗子

直到目前,对方是 失约欺骗的。
我认为双方约定好,并达成一致后,非特殊情况就应该执行。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发出来提醒大家要注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需要阿Q的思想,关键在于你在买代码的过程中得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

其实,我在此次交易过程中,思路还算严密,只是遇到高手了

网友:
人家费劲心思要卖, 岂能200 就给你了

楼主:
好吧,我几个同事都哈哈笑我,明天请我吃饭。

网友E:
适应了淘宝模式,感觉其他方式都木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适应了淘宝模式,感觉其他方式都木有保障。。。

三方担保是有必要的,之前论坛上也有网友遇到类似的问题,印象中老大也搞过 阿莫三方,以便降低这类行为的发生。
可惜我没有好好利用,不过多亏没200打过去,那就看人家脸色了,骗不骗你就不是你说的算了。

网友F:
研发PLC ,经费最少在20W以上,才能做一个基本能动的。
200块钱,呵呵呵。不过楼主拿20块娱乐了一下,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研发PLC ,经费最少在20W以上,才能做一个基本能动的。
200块钱,呵呵呵。不过楼主拿20块娱乐了一下,还是 ...

尚不能够估计出此次能够张几个经验值。
但愿下次遇到类似的买卖,能够交易成功。:-)

网友:
20W的经费也做不出像样的东西。这是堆人年的项目

楼主:
嗯,商业性的会考虑更多的指标,稳定性,扩展性等,这些很需要投入

网友G:
做SFQ300这玩意的貌似在论坛也挺活跃的呀,王福泉???

网友:
将骗子的手机发送到征婚网站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彼此都不信任,那还怎么交易

逻辑有问题:再不信任,但是之前约定好的,是不是该执行!要么就之前达不成协议!而不是中途耍赖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SFQ300这玩意的貌似在论坛也挺活跃的呀,王福泉???

翻翻他的贴子内容就晓得了个中明细嘛;

网友:
200能买到什么东西,怎么可能买到全套上下位机源代码!肯定是假的,或者是那种汇编,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这样的你也敢买。
而且,你提出先20,后180。如果别人是买真实的资料,谁会愿意先收你20,就把所有资料给你。
这种200都不愿意走支付宝的,又是卖得这么便宜,100%是骗子。
你买之前不是已经想到有这种可能了吗?还是你贪心使然,如果能够坚定不要占便宜的想法,你就不会上当。

网友:
第一感觉是200块   作贱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是挺谨慎的,因为之前就有被坑过。
所以,开始前,我就约定了:  先...,  然后..., 再...。三步 ...

楼主过于谨慎了,如果你真的需要,需要继续交易,这个作者我与他也是这样交易的,我买过他很多作品,作品更新,也提供给客户,这个作者值得信懒。

网友:
其实,很多卖程序的都是要直接到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过于谨慎了,如果你真的需要,需要继续交易,这个作者我与他也是这样交易的,我买过他很多作品,作品 ...

1. 约定的交易,交钱后,对方不按套路出牌了;
2. 发过来的文件,少文件和控件,编译错误过不了,
对比了一下,论坛中的文件删除7个文件=对方发过来的文件, 问了一下对方,对方不理我了。

所以,交易过程中,卖家展现两种不好的方面:  诚信, 品德.
而对方上来说的: 200块钱不多,人品重要 与表现出来的对比鲜明.

我现在也无法了解多少人交易成功,或者我一开始打200元过去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目前我感觉对方诚信已经不存在了,20块钱作为试金石已经做出了贡献.
:)

网友:
一般应该没问题 东西应该是真的 但实用性应该不大 楼主过于谨慎了 看过上位机软件 问题不大

网友I:
楼主太小心了,再说是你主动找人家的。

网友:
200元, 你买到了,也可能是“货不对版”,

网友J:
不信任对方,就不要交易,你这么谨慎,别人又怎么相信你会把后续的钱打过去

网友K:
对于楼主先20后180我表示: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太小心了,再说是你主动找人家的。

“再说你是主动找人家的” 朋友观点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信任对方,就不要交易,你这么谨慎,别人又怎么相信你会把后续的钱打过去 ...

我不相信这种直接打钱过去的方式,所以我有话就直说了,跟对方沟通了
既然明确了交易方式,我按约定打了钱,对方就走阴的了,为什么还对我不相信了呢?

这个样子会让别人毁掉世界观? 不识黑白? 不再讲诚信? 我可不想毁三观。:)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于楼主先20后180我表示:呵呵呵

这件事,我认为可以呵呵呵,
这个理,我认为也可以呵呵呵,
把这件事情说给广大网友听,我认为也可以呵呵呵.

上面有朋友说了, 阿Q精神, 我理解了一些:)

楼主:
发起这个讨论帖, 讨论出了三种观点:
观点1: yes
观点2: no
观点3: @#$..%@..#$
总结不完善, 对大朋友小朋友都有一定的启发. 这个月手机网络流量提前用上了, 节流必须提上日程了,  一个汉字两个BYTE, 标点符号我尽量使用了半角字符

网友:
支持LZ。既然约定了先20,再180,不执行是不对的。

网友L:
站在对方角度思考下,完整资料给你后你后续180不给该怎么办,所以这种交易要么付钱要么不买。在早本论坛里失信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站在对方角度思考下,完整资料给你后你后续180不给该怎么办,所以这种交易要么付钱要么不买。在早本论坛里 ...

为什么找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呢,人家现在指的是:在约定好的前提下,为什么违约;要么你就退20块钱,玩消失算啥?

我就纳了闷了,这个东西假不假的是另外一个话题,买家拿到东西后不付钱也是另外一码事情;现在是买家执行了,完了卖家不执行他们已经拟定的契约,这是另外一码事情了! 就好比公司自己报错价了,人家来买了,钱都付了,完了你不卖了,还玩消失?你信不信你得被人告死;

你的回答完全是答非所问!

网友N:
有谁见过费用付就把所有资料发给对方的,在我这里没有便宜
也不要耍小聪明,最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论坛这么久,你是头1个,
要挟我也没有用,诋毁我也没有用。对于你我也不想在多说什么
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N:
代码是整的,你说成那样我也没办法。和我合作的有很多,耍手段的
以后请勿打扰。

网友:
纠正上贴,有谁见过费用未付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谁见过费用付就把所有资料发给对方的,在我这里没有便宜
也不要耍小聪明,最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论坛 ...

既然都谈好了先付20给资料再付剩余的,别人履行了你不履行,还大言不惭的说别人耍小聪明,你可真够聪明的
觉得别人200块还唧唧歪歪,直接告诉他老子的东西就算抄来的也得花时间,愿意买就买,不买拉倒
做技术的就这德性,不乐意出卖自己的劳动还不敢大胆说出来,吃了亏就像祥林嫂一样到处诉说自己的委屈

网友:
当时这个帖子一出来,我就加了那个卖家的QQ号,谈了没5句话,相当失望。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在施舍,想要的就不要叽歪,我直接就删除QQ了。所以,我在这里,看这个热闹。

网友O:
凭心而论,其实楼主提的条件是楼主占尽便宜了
但对方连这样的条件都答应(这样的条件,对自己有利与否很明显),加上后来的不守承诺,明显就是蒙一点是一点

另外想问楼主一句,当发现源文件不能编译少文件时,你没问他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N:
有谁见过费用付就把所有资料发给对方的,在我这里没有便宜
也不要耍小聪明,最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论坛 ...

这个要购买楼主过于谨慎了,我与他也是这样交易的,我买过他很多作品,作品更新,也提供给客户,这个作者值得信懒。需要就别去怀疑 ,我第一次买用了800元,就简单问了些功能。就把款汇过去了,

网友:
200元就想买PLC的源代码,还上、下位机的?有得捡啊,捡的费用都不止这些吧!有些人就是不想花功夫,做着捡便宜的美梦。真正能用的PLC上、下位机源代码,100W都买不到。200元?写一个规格书的费用都不止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谁见过费用付就把所有资料发给对方的,在我这里没有便宜
也不要耍小聪明,最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论坛 ...

你说人格重要, 可你都不恢复你的人格,还语无伦次的瞎编, 违约后还如此霸气,太牛了
很想听你说说下面几点,
我耍了什么样的聪明?
又怎么聪明被聪明误的?
又要挟你什么东西了?
又诋毁你什么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代码是整的,你说成那样我也没办法。和我合作的有很多,耍手段的
以后请勿打扰。 ...

什么叫代码是整的? 什么叫“我也没有办法”? 什么叫耍手段?
发个对比图片,看你是否还是闭口不谈这个问题   (这几个文件大些,还删了,忽悠不懂上位机的小朋友,告诉小朋友跟论坛的不是一个东西.)
先把论坛里面的链接发出来,网友还好看这个文件:
【该文件在论坛上对应网页的位置是: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828-1-1.html

ps.  我的上网流量用完啦, 太浪费上网流量了,以后回帖一定要节约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凭心而论,其实楼主提的条件是楼主占尽便宜了
但对方连这样的条件都答应(这样的条件,对自己有利与否很明 ...

对方也是用违约证明: 这种靠"200块钱是小钱,人品重要"的做法, 没有便宜。

关于传递个垃圾代码的问题,我问了,对方不回应了.   上面有说明,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购买楼主过于谨慎了,我与他也是这样交易的,我买过他很多作品,作品更新,也提供给客户,这个作者 ...

你相信你自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找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呢,人家现在指的是:在约定好的前提下,为什么违约;要么你就退20块钱,玩消失 ...

这位朋友传递的都是正能量
如此,必然定能纠正一些现行的不良风气

一起努力,看看能否,来让卖家这位迷失的羔羊,重回正途
我怎么突然感觉高大尚了.

ps. 小时候谢作文的时候,老师都让做个大话题的总结,说哲学家都这么玩

网友P:
引用 楼主:
那只能已此文,提示一下广大朋友吧, 交易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

原来PLC源码200元就能买到啊
那转手再一卖不还能卖180?

楼主:
引用 网友P:
原来PLC源码200元就能买到啊
那转手再一卖不还能卖180?

不认真看帖,打PP

网友Q:
guoj  你好, 我也买过源码交易了感觉还可以,孙工还帮我源码升级了N次。今天又交易了一个RAM源码.不像你说的那样的,人家辛苦的开发,你才花20想买源码?告诉你开发东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硬件投资费用,你这样的人没人敢卖东西给你了,就是赖皮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Q:
guoj  你好, 我也买过源码交易了感觉还可以,孙工还帮我源码升级了N次。今天又交易了一个RAM源码.不像你说 ...

huaxuewang你好,对方骗我到现在我没有说一个脏字,现在你说了咬人的话。
我想问你,有理就讲理,说理说不过,由你出来骂人,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心理不打鼓?  其次你才是赖皮,是非不分,如此不要人格,不仅不认识问题,不改掉错误,还出言不逊,不可教化。
难道是非观堕落到这种程度?

楼主:
此帖再讨论下去,我感觉讨论会变成辱骂贴,不喜欢不讲理却骂人的事,如果阿莫有看到该贴,请做一下关闭处理吧? 谢谢!
补充一下,有要骂我的,请先自骂100遍,然后回家睡觉,还想骂,重复以上。

网友:
楼主对人微信任,不允许别人对他微信任

网友:
我给fuquan19801117 汇了400元(多一倍)买他的源码,支持下那些长期研究PLC技术的、辛苦的技术工作者。

网友H:
支持fuquan19801117,有时间我也弄一个,我一直关注fuquan19801117的作品,曾也买过,付了些一点点费用钱,这个作品对我帮助很大,也多学很多,有些东西是用钱买不来的,谢谢您的技术支持。

网友:
这种没保证,又不像老杨这种信用的就不要交易了,前阵冲话费,错了一位数,50元权当丢了,再去采取什么手段补救,都是互相添烦恼,权当买个经验,这点损失还是承担得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fuquan19801117,有时间我也弄一个,我一直关注fuquan19801117的作品,曾也买过,付了些一点点费用钱, ...

请问你和fuquan19801117 交换的文本显示器代码是你自己开发的还是公司授权? 有些东西确实是花钱也买不到的,除了非法手段。

工控这个圈子很小,比你们想的还要小一点。

网友:
不知道怎么评论,我只说我经历过的,

网友:
如果双方确实像楼主一样约好了协议的话,那就是卖家不对。
网络交易,最好还是走淘宝吧,有个第三方担保,很多信任成本就不必付出

网友:
这么多人买  天啊  淘宝会不会泛滥  淘宝的国产plc 变成白菜价格

在一个不知道这个人卖的是真是假 ?   plc源码会随便出售?   天大的笑话

网友:
                                                                          本代码为放台达PLC的源代码对以下代码的更新进行说明

          LPC1768以使用的功能外设  UART0         COM1
                                                           UART1         COM2
                                                              UART3         COM3
                                                           TIM0                 PLSY Y0
                                                           TIM1                 PLSY Y1
                                                           AD                 AD0.5 = AD0通道
                                                                     AD0.x = AD1通道
                                                                                 AD0.x = AD2通道
                                                                                 AD0.x = AD3通道

      基本指令:LD,LDI,AND,ANDI,OR,ORI,ANB,ORB,MPS,MPD,MPP,OUT,SET,RST,TMR,CNT,MC,MCR,LDP,LDF,ANDP,ANDF
                    ORP,ORF,PLS,PLF,END,NOP,INV,P,STL,RET,
          应用指令:CJ,CALL,SRET,FEND,CMP,ZCP,DCMP,DZCP,MOV,DMOV,ADD,DADD,SUB,DSUB,MUL,DMUL,DIV,DDIV,INC,DINC
                    DEC,DDEC,ZRST,PLSY,ALT,LD=,DLD=,LD>,DLD>,LD>=,DLD>=,LD<,DLD<,LD<>,DLD<>,LD<=,DLD<=,AND=,DAND=
                                AND>,DAND>,AND>=,DAND>=,AND<,DAND<,AND<>,DAND<>,AND<=,DAND<=,OR=,DOR=,OR>,DOR>,OR<>,DOR<>,OR<
                                DOR<,OR<=,DOR<=,OR>=,DOR>=,MODRD,WAND,WOR,WXOR,BMOV,DWAND,DWOR,DWXOR,ROR,ROL,SER,BON,DZRST,
                                PWM,DPLSY,DECO,ENCO,SUM,XCH,XCHP,MOVP,DMOVP,ADDP,DECP,INCP,SUBP,MULP,DIVP,DADDP,DDECP,DINCP,
                                DMULP,DDIVP,DPLSYP,PLSYP,RORP,ROLP,CALLP,BONP,CJP,BMOVP,WORP,WANDP,WXORP,DWANDP,DWORP,DWXORP,
                                ZCPP,DZCPP,BCDP,BINP,,,,,,,。

          功能介绍:    此次PLC版本为 1.03.2 版。

          2014.5.29     增加了通讯端口COM1,COM2,COM3。直接兼容台达的通讯设置COM1和COM2为RS232的通讯端口COM3为RS485端口,能与台达
                    全系列人机连接(DOP-A,DOP-B),令外还可连接所有支持台达PLC的其他厂商的人机界面和文本显示器。 例如:OMRON,SIEMENS
                                WEINVIEW,XINJE以上品牌都兼容,均已测试。

          2014.6.3      修复ZRST指令的bug,增加MC,CALL,JC,STL等指令。

          2014.6.7      增加ZCP和CMP等比较指令。

          2014.6.17     增加了特殊寄存器和特M位的功能。支持了扫描周期,测试2237步程序的扫描时间为7ms-9ms,本次测试在线监控D1010当前
                    扫描时间现在值寄存器。

          2014.6.25     增加AD转换功能4通道。兼容Ex2系列4通道D1118采样次数,D1114的bit0~bit3为转换通道的启动停止。D1110~D1113为4通道
                    AD数据值,根据目标板的设计添加AD功能。

          2014.6.26     增加PWM和DA转换功能由于本目标板没有设计DA2通道,需要开发者根据目标板进行开发,PWM功能2路用于做PID等功能。
                                  或直流电机调速度等功能。

          2014.6.26     增加DPLSY功能,PLSY和DPLSY分别支持Y0和Y2脉冲输出口,Y1,Y3为方向控制口支持D1220和D1221的模式0和模式1,最大频率
                    为500K,PLSY的最大频率为32.767K。

网友:
最近是怎么了?这么多吵架帖?坛友们的相互信任越来越低了吗?

网友(2014-10-08):
挺好玩的,纯吹看热闹

网友:
如何提高网络交易的信任度,是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G:
做SFQ300这玩意的貌似在论坛也挺活跃的呀,王福泉???

孙福全孙福全孙福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