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L298原则上是不是可以分时控制三个电机正反转,调速?

楼主(2014-06-10):
就是想控制长焦镜头的三个电机,聚焦、变倍、光圈。想用一篇L298实现这三个电机的分时控制。能行否?
L298原理图如下:

楼主:
准备OUT4作为公共端,连接三个电机的一端。三个电机的另一端,分别连接到OUT1、OUT2、OUT3.
当:OUT4为0时,OUT1、OUT2、OUT3分别为1实现正转;
      OUT4为1时,OUT1、OUT2、OUT3分别为0实现反转;
原理上貌似讲的通,实际有兄弟实现过吗?

楼主(2014-11-11):
我来结贴,经过验证,可以。只是因为存在公共端,所以,调速稍微麻烦些。不过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