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3-571G笔记本,求推荐固态硬盘

楼主(2014-06-10):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想把笔记本加一个固态硬盘,有没有哪位大神给推荐一款呀,最好不小于128G的空间,还有就是哪位大神拆过这个笔记本呀,求添加固态硬盘的方法和拆机详细说明,下面是我的机器配置不要再纠结我的系统和内存了啊亲们,是双系统的,这个为的兼容我的工具软件而装的,多给点固态硬盘的建议啊大神们

楼主:
已经下手了,弄了个120G的Intel,有点心疼,不过效果还不错,530系列的,再用用看以后效果如何

楼主:
没人理么?求解答啊

网友A:
16G内存,真牛逼啊,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主,哪个贵挑哪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G内存,真牛逼啊,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主,哪个贵挑哪个吧

同上,这个度娘教程不少的吧。一般拆后面几颗螺丝,取一个小盖子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G内存,真牛逼啊,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主,哪个贵挑哪个吧

问题是楼主16g内存的本装了个win7 32位的系统

网友:
4G 显存   730的卡。。。我去。。。还是ddr3的-----------acer居然出这种sb配置电脑

网友D:
上英特尔吧,别纠结那一点速度,稳定是王道。

网友E:
这系统和内存 太和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G内存,真牛逼啊,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主,哪个贵挑哪个吧

哎,现在手头不富裕,所以才求大家推荐好点的啊,就怕买了以后直接被坑,效果什么的不明显就扯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系统和内存 太和谐了。

那个只是临时装机用的系统,因为工作用到的工具软件兼容性问题才装上的,用的双系统,帮个忙推荐下固态硬盘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英特尔吧,别纠结那一点速度,稳定是王道。

英特尔大概搜了下,血贵血贵的,120G的都七百了,扛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这个度娘教程不少的吧。一般拆后面几颗螺丝,取一个小盖子就行了。 ...

主要是想看看怎么把原来的机械硬盘搞到光驱位置,接口怎么接,这个都不太清楚啊,单纯的替换下来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楼主16g内存的本装了个win7 32位的系统

那个只是临时装机用的系统,因为工作用到的工具软件兼容性问题才装上的,用的双系统,帮个忙推荐下固态硬盘啊亲

网友F:
我用的是联想Y系列。然后我的笔记本直接就有MSATA线,淘宝上买的全新建兴的。不过我推荐这种东西自己到实体店买。我感觉三星的用起来就行。有没有特别的要求。然后三星的就是建兴给代工生产的。。
如果没有MSATA借口一般是把光驱拆了换成ssd,如果有的话买个mssd直接就能插上,如果没有光驱就只能拆硬盘位置。只要做好4k对齐妥妥的上600M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联想Y系列。然后我的笔记本直接就有MSATA线,淘宝上买的全新建兴的。不过我推荐这种东西自己到实体 ...

多谢推荐,这个是建兴的啊?和三星的相比咋样?我看不是特别大的厂商的呢,这个你使用起来感觉咋样?程序运行、系统启动啥的

网友:
PCEVA测评影驰的不错。
我推荐镁光M500,我在用M500 120G的,众SSD中这个性能垫底,但好歹是MLC的。有钱可以上大容量,速度快。

网友:
16G内存 装32位系统??
1. 如果笔记本有msata接口,那么直接买msata接口固态硬盘,完美!
2. 如果没有,光驱取下,固态硬盘装光驱位置。

网友G:
最好用大厂的 像影驰的据说不好

听说msata的产品相对慢一些
大厂的msata又比较贵
选msata要慎重

我倾向三棒的TLC产品(因为便宜+大厂)

网友H:
浦科特的 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只是临时装机用的系统,因为工作用到的工具软件兼容性问题才装上的,用的双系统,帮个忙推荐下固态硬 ...

我自己的笔记本是影驰战将240GB SSD  到现在用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用大厂的 像影驰的据说不好

听说msata的产品相对慢一些

猛地一看还以为写的是TCL呢 ,好吧我门外汉了,三星的看网上评测有的说可以有的也说一般,一直犹豫呢

网友:
准备入手 PX-128M6S或者 PX-128M6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浦科特的 不错,

嗯嗯,我在网上搜搜看,对比下,谢啦

网友I:
16G内存 32bit系统  个人觉得你应该顺便换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16G内存 32bit系统  个人觉得你应该顺便换个系统~~~~

都已经说明过了啊,是双系统,这个系统是为了兼容我的工具软件,有什么好的固态硬盘购买的建议啊亲

网友D:
英特尔嫌贵就浦科特,另我见宏基本光驱位装机械盘有小缺陷,就是会频繁休眠,一有数据交换就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嫌贵就浦科特,另我见宏基本光驱位装机械盘有小缺陷,就是会频繁休眠,一有数据交换就启动。 ...

啊?所有的宏碁都有这个缺陷么?频繁休眠岂不是用起来会烦死,不能系统设置禁止休眠么?

网友D:
只是义务装系统时发现的,光驱位硬盘盒用的佳翼,本是471G,我说的休眠是光驱位硬盘停转,有数据交换时启动,启动声音很明显,系统及BIOS里没发现起作用的选项,你可以在网上查查你的本是否会出这种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推荐,这个是建兴的啊?和三星的相比咋样?我看不是特别大的厂商的呢,这个你使用起来感觉咋样?程序 ...

没有大问题。。我没用过别的牌子的,感觉改变还可以吧。我在ssd里面解压能达到129m的解压速度,在别的盘一般在15到60之间。恩运行程序加载的也比较快,我的游戏一般都放在ssd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大问题。。我没用过别的牌子的,感觉改变还可以吧。我在ssd里面解压能达到129m的解压速度,在别的盘 ...

额,我的机械硬盘解压东西的时候一般也能达到将近一百兆,不过不能跨盘,从D盘解压到E盘就会降下来,现在我的电脑主要是开机太慢,一分多钟,然后刚开机的时候启动程序慢的要命,等运行个六七分钟或者十来分钟才能慢慢进入状态,打开软件也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义务装系统时发现的,光驱位硬盘盒用的佳翼,本是471G,我说的休眠是光驱位硬盘停转,有数据交换时启动 ...

好吧,多谢啦,看来我了解的太少太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我的机械硬盘解压东西的时候一般也能达到将近一百兆,不过不能跨盘,从D盘解压到E盘就会降下来,现在 ...

那你这个状态果断是硬盘的问题了。。我自己用的建兴是因为学生党全和家里要不大好。。同学有个同时期的我给推荐了三星的,可能是因为变量太多了吧。反正测试什么的都是一样的水平,用起来他的电脑比我的电脑好很多。。不过本来他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这个状态果断是硬盘的问题了。。我自己用的建兴是因为学生党全和家里要不大好。。同学有个同时期的我 ...

好吧,不行我就随便选一个吧,TB上镁光的销量、评价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刷单刷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不行我就随便选一个吧,TB上镁光的销量、评价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刷单刷出来的 ...

这种东西还是上天猫买吧。。。或者京东。感觉淘宝非常不靠谱

网友J:
这个东西只要不被骗,什么价就什么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东西还是上天猫买吧。。。或者京东。感觉淘宝非常不靠谱

准备下手了,明天下单,是在天猫上 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东西只要不被骗,什么价就什么质

也是啊,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K:
影驰256g 便宜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影驰256g 便宜实惠

已经下手了,弄了个120G的Intel,有点心疼,不过效果还不错,530系列的

网友L:
http://item.jd.com/918604.html
Crucial 英睿达 M500 固态硬盘 CT240M500SSD1 240G 699元包邮

网友M:
引用 楼主:
已经下手了,弄了个120G的Intel,有点心疼,不过效果还不错,530系列的

方便透露下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方便透露下多少钱买的?

519大洋,但是没有支架,又单独买的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item.jd.com/918604.html
Crucial 英睿达 M500 固态硬盘 CT240M500SSD1 240G 699元包邮

可惜已经下手买到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可惜已经下手买到了

天猫也不靠谱,还是京东易迅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天猫也不靠谱,还是京东易迅好点

都差不多,只不过天猫有点店大欺客的赶脚,但是多数卖家还是不错的,现在用着还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