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dows上编程控制usb口的输出?

楼主(2014-06-10):
想到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在Windows上编一个程序,功能是运行程序后使电脑上的某一个自己规定的usb口的D+口(或D-口)按照一定的我规定的频率做电平的变化?如果可以的话要看哪些相关的书籍啊?

网友:
貌似USB口不是这样用的,你不能把它当做IO口

网友:
LPT并口可以做到。

网友:
额,USB接口不是差分口么?

网友:
恐怕做不到

网友:
一个USB Slave芯片也才2元以内,没必要直接控制D+,D_吧!?!

网友:
楼主是学生吗

网友A:
做不到,串口或并口才行,或者将USB转串,转并芯片这样用,也满足LZ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不到,串口或并口才行,或者将USB转串,转并芯片这样用,也满足LZ意思

那转了之后要学习什么内容才能编写出来呢?

网友:
那是要牵扯一系列的USB协议,先要学习这些协议,还要熟悉一种编程语言C#,VC,VB及USB接口API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转了之后要学习什么内容才能编写出来呢?

转了之后,就是普通的串口或并口操作了。看一下相关电脑编程软件的操作即可。
话说用FT232就足够了,可配置成端口操作方式,看下FTDI网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