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能输出0-500V、0-5A工频交流电压电流的设备

楼主(2014-06-10):
基本要求:
1、可同时输出三相交流电压和三相交流电流,电压0-500V,电流0-5A,频率45-65Hz,精度0.1%
2、可设置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之间的相位差

可选要求
3、可输出0-500V直流电压、0-5A直流电流
4、交流信号输出时可设定谐波分量

求推荐,价格5000元以内,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能满足你。相移,电流,电压,谐波都可以单独设置。

不过这玩意公司买的时候好像是3万多吧,国外品牌的话更贵。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看来都比较贵啊。。

我再搜搜去。。

网友:
功率源,用来校准功率表,都很贵的

网友:
500v?最大值?用380v的变频器

网友A:
5000后面加个0都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后面加个0都买不到

这么贵????

看来我又孤陋寡闻了。。

网友B:
这东西起码是10万起价,我们有做AC SOURCE,可设定相位,频率,输出电压

网友:
自耦变压器   500

就是用这费劲

网友:
fluke的6100,50万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起码是10万起价,我们有做AC SOURCE,可设定相位,频率,输出电压

是啊,楼主的功率都2.5K  VA,一个Chroma 的631xx系列交直流电源可以,价格不低于10W, 交直流都可以输出,频率可变,相位可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楼主的功率都2.5K  VA,一个Chroma 的631xx系列交直流电源可以,价格不低于10W, 交直流都可以输出 ...

楼主这要求,国产的10万以内是能买到的,另外,这个可没有2.5K VA哟,因为电压电流是分开的,独自的负载是蛮小的,你可以分别看作电压源、电流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要求,国产的10万以内是能买到的,另外,这个可没有2.5K VA哟,因为电压电流是分开的,独自的负载 ...

呵呵 不够5K也买不到,成本都在那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不够5K也买不到,成本都在那放着

5K倒是的确不行,至少加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