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便宜的带I2S接口的音频解码芯片

楼主(2014-06-10):
现在做一款产品,需要播放语音,语音文件存在U盘里面,控制器把它读出来,然后通过I2S解码播放出来
1.最好单通道,对声音要求不高,能实现功能就行,能听清就OK.
2.民用产品,成本要低,<5/1K,越低越好

楼主:
我现在用的WM8974,大约8元,想要成本再低点

网友:
可以试试用CS4344之类的DAC,大概一两块人民币,国内也有很多仿的,再加两三毛的功放

网友:
CS4334
PT8211
R-2R
PWM
......

网友:
找插卡音箱方案,mp3, wav, wma, 都能播放,

这样都是opt芯片,几个相当便宜

我知道有山景, 还有珠海的有两家,名字不大记得,论坛的大神肯定有知道的

网友:
TI的 PCM51XX系列,不过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2014-09-12):
dac:WM8524:4RMB

网友:
用过WM8761 价格应该不会太贵

网友A(2015-03-11):
这样的需求,LZ可以看看我们的方案,绝对物超所值,完全满足LZ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需求,LZ可以看看我们的方案,绝对物超所值,完全满足LZ的要求

有没有能录音的,录音时间几个小时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能录音的,录音时间几个小时的那种?

有的,但是需要定制,因为目前还没有标准的方案

网友C:
wm8960 价格已经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m8960 价格已经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对的,这个WM8960满足你的要求,价格在JLC是四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