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正负5V的信号,用哪种方式放到到正负100V好呢?

楼主(2014-06-10):
被放大正弦信号的频率在40Hz到100Hz ,放大后的正弦信号在正负100间,输出电流要能达到100mA。
失真度越小越好。

网友A:
正弦信号,变压器啊,1:20正好,还有什么比这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信号,变压器啊

哈哈~~这个算一个方案~~

网友B:
kao 变压器你能放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kao 变压器你能放大功率?

LZ可没说放大功率哦……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ao 变压器你能放大功率?

12V逆变到220V,里面用的就是变压器,谁说变压器不做功率的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逆变到220V,里面用的就是变压器,谁说变压器不做功率的变换?

电流差几十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逆变到220V,里面用的就是变压器,谁说变压器不做功率的变换?

骚年,能量是守恒的!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关键是lz没说输入信号功率多少,要是输入信号小于输出功率那是真不行!要是输入信号过小,那必须先经过一级放大才能到变压器滴!

网友C:
或许说逆变不直观,想下“大喇叭”的功放机吧。

网友:
难道是定压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许说逆变不直观,想下“大喇叭”的功放机吧。

想想12v工作时候输出电流多少,220v输出时最大电流是多少,p=电压x电流,到底功率放大了没有?电压提高了而已吧

网友:
有效率要求吗?

网友:
使用高压运放。

例如 PA85,输出电流能达到2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逆变到220V,里面用的就是变压器,谁说变压器不做功率的变换?

谁说变压器是做功率变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