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 模块与51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14-06-10):
这是第二次发帖了,
我承认第一次发帖有点激动把名字打错了 不好意思
在51单片机与SIM900A收发短信时遇到了问题
希望有过来的人指点指点。

网友:
问题贴上来

楼主:
问题是写的程序在和模块(SIM900通信时)通过指示灯能发现他们在通信

楼主:
但是就是短信没发出去
原因就是通信不正常
但现在不知从如何做起我还是上程序吧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sbit D1=P2^0;
sbit D2=P2^1;
sbit D3=P2^2;
sbit D4=P2^3;
sbit D5=P2^4;
sbit D6=P2^5;
sbit D7=P2^6;
sbit D8=P2^7;
sbit JD=P1^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ok";
uchar *b;
uchar a,i,flag;
uchar sms_text[] = "abc123";
void chuankouinit();
void SendString(uchar *str);
void SendData(uchar d);
void delay(uint k);
void main(void)
{

    chuankouinit();
    delay(5000);
    SendString("AT\r");
    delay(3000);
    SendString("AT\r");
    delay(3000);
    SendString("AT\r");
    delay(3000);
    SendString("AT\r");
    delay(3000);
      D1=0;
    SendString("AT+CMGF=1\r");
    delay(4000);
     D2=0;

    SendString("AT+CMGS=\"15090132317\"\r");
    delay(4000);
    D3=0;

    SendString(sms_text);
  delay(4000);
    D4=0;

    SendData(0x1a);
    delay(5000);
     D5=0;

   while(1)
   {

      if(flag==1)
       {
           flag=0;
           SendData(0x1a);
         }

    }

}
void chuankou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k;k>0;k--)
        for(j=0;j<120;j++);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RI==1)
    {
    RI = 0;
    *b=SBUF;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flag=1;

  //   if(strcmp(b,p)==0)
//      {}

     D8=0;

     }

}

void SendData(uchar d)
{

        SBUF=d;
        while(!TI);
        TI=0;
}
void SendString(uchar *str)
{
        while(*str)
        {
                SendData(*str) ;
                str++;
        }
   D8=1;

}
D1到D8是指示灯
JD是我想控制的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写的程序在和模块(SIM900通信时)通过指示灯能发现他们在通信

将单片机板连接到电脑上,用串口调试软件看看单片机板到底有没有成功发送设计的字符串出去。

另外你的程序是在11.0592MHz晶振下才能产生正确的波特率9600BPS。

如果你是12M晶振,自然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单片机板连接到电脑上,用串口调试软件看看单片机板到底有没有成功发送设计的字符串出去。

另外你的程 ...

对我用的是11.0592的晶振
我也发到电脑上看了  能正常发到电脑上
而且模块的电脑通讯也正常
就是把单片机和模块通信时就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用的是11.0592的晶振
我也发到电脑上看了  能正常发到电脑上
而且模块的电脑通讯也正常

模块RXD接单片机TXD

模块TXD接单片机RXD

交叉接法

对了,模块里面要放一张SIM 卡啊...

楼主:
恩恩  你说的我都是这样做的
卡放的是移动卡
嗯 谢猫哥
现在还在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你说的我都是这样做的
卡放的是移动卡
嗯 谢猫哥

用电脑接gsm模块,能控制发出短信么

楼主:
能  还能打电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  还能打电话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sbit D1=P2^0;
sbit D2=P2^1;
sbit D3=P2^2;
sbit D4=P2^3;
sbit D5=P2^4;
sbit D6=P2^5;
sbit D7=P2^6;
sbit D8=P2^7;
sbit JD=P1^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ok";
uchar *b;
uchar a,i,flag;
uchar sms_text[] = "abc123";
void chuankouinit();
void SendString(uchar *str);
void SendData(uchar d);
void delay(uint k);
void main(void)
{

    chuankouinit();
    delay(5000);
    SendString("AT\r");
    delay(3000);
    SendString("AT\r");
    delay(3000);
    SendString("AT\r");
    delay(3000);
    SendString("AT\r");
    delay(3000);
      D1=0;
    SendString("AT+CMGF=1\r");
    delay(4000);
     D2=0;

    SendString("AT+CMGS=\"15090132317\"\r");
    delay(4000);
    D3=0;

    SendString(sms_text);
  delay(4000);
    D4=0;

    SendData(0x1a);
    delay(5000);
     D5=0;

   while(1)
   {

      if(flag==1)
       {
           flag=0;
           SendData(0x1a);
         }

    }

}
void chuankou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k;k>0;k--)
        for(j=0;j<120;j++);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RI==1)
    {
    RI = 0;
    *b=SBUF;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flag=1;

  //   if(strcmp(b,p)==0)
//      {}

     D8=0;

     }

}

void SendData(uchar d)
{

        SBUF=d;
        while(!TI);
        TI=0;
}
void SendString(uchar *str)
{
        while(*str)
        {
                SendData(*str) ;
                str++;
        }
        SendData(0x0A);
   D8=1;

}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  还能打电话

11楼的程序,改好了。

正宗的完整的换行应该是“换行+回车”

如果在字符串发送中  是形如  \r\n的
\r即0x0d,\n是0x0a

我直接在发送字符串函数里加上了0x0a的发送  所以主程序里不用加上\n也行。

你在串口调试程序看看字符串就会发现,你的单片机板发来的字符串   是没有换行的,都挤在同一行里面

网友:
转帖,涨一下姿势

回车 换行 0x0D 0x0A CR LF \r \n的区别
【回车和换行的历史】
在计算机还没有出现之前,有一种叫做电传打字机(Teletype Model 33)的玩意,每秒钟可以打10个字符。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打完一行,需要回车换行,此过程,要用去0.2秒,正好可以打两个字符。要是在这0.2秒里面,又有新的字符传过来,那么这个字符将丢失。
于是,研制人员想了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每行后面加两个表示结束的字符。一个叫做“回车”,告诉打字机把打印头定位在左边界;另一个叫做“换行”,告诉打字机把纸向下移一行。
【关于回车和换行的更详细的解释】
首先,打字机打完一行,意味着,从左到右把一行的字打完了,此时打印机的打印头处于最右边,所以,想要继续打字,需要(1)将把打印头移动到最左边,然后(2)打字所用的纸张,换到下一行。
而(1)打印头移动到最左边的动作,称之为回车;
(2)打字所用的纸张换到下一行,称之为换行。其是通过打字机的滚筒滚动,将纸向前滚动,就相当于打印头换了一行,处在新一行的最左边的开始的位置了,即所谓的走纸。
这就是“回车”和“换行”的来历,从它们的英语名字上也可以看出一二。
对应到计算机系统中:
回车:将当前光标移动到同一行中的最左边(假设是从左到右的输入方式) 换行:保持当前光标的水平位置位置不变,换到下一行。
因此,将回车和换行联合起来,才是我们所常理解的含义:

楼主:
嗯  收到 现在串口上试试   然后再上模块
谢谢喵哥

网友:
我有点弄错了,你原来的程序看上去不太规范,单独用电脑调试的话会看不到换行效果,但如果跟单片机接一起是有换行的。

所以你原来的程序也应该成功发出短信的。

看来是硬件方面的问题,或者连接的问题。

你原来的程序跟我修改后的程序都应该可以成功发送信息的。

如果你单片机的串口和模块的串口都是232的话,要注意公的232插座盒母的232插座的1、2、3、4、5引脚的排列顺序是不同的。

2--3,3---2,5---5(5脚是GND)

如果是不经过max232转换的TTL电平,那么就是P3.0--P3.1,P3.1--P3.0,GND-GND

共地是关键。不共地不行。会不会是这问题

楼主:
嗯   没有经过  “max232转换的TTL电平”   我直接接到模块上的  是P3.0-T   1,P3.1-R
我用的都是电脑引出的电源给他们一起供电的
应该共地了吧
随便再问个问题  朋友做的电源  不带负载(功率电阻)有9V多   但是一加上 功率电阻  就只有 6V了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没有经过  “max232转换的TTL电平”   我直接接到模块上的  是P3.0-T   1,P3.1-R
我用的都是电脑引 ...

电脑引出是啥意思??USB接口?

USB接口只有500mA电流驱动能力,GSM模块发射短信瞬间要1A以上,最好是单独供电。

不知道单片板上还有什么耗电流的设备,继电器、蜂鸣器、1602液晶显示器、数码管都会占用这可怜的500mA。

可以直接找智能手机的USB接口充电器,通常都有1A以上,苹果手机的也行。

如果你单片机板上还有个MAX232芯片和9针串口用来下载程序的,要把max232拔下来 ,不然会影响TTL电平串口单独的使用

自制开关电源问题不好解释。

楼主:
嗯  就用一根USB线引出来供电
那我明天换个电源试试  顺便 把每一条线都测测
单片机板上没有别的外设  就一最小系统
喵哥能加个QQ  吗 很感谢你近日来的不断跟帖
作为一个新人  新手  我已经感到很好了  很知足了
这个论坛真心不错 有这么多 求真 求新的电子爱好者
而且大家还互相交流  与分享资料  只是我最看重的
所以我来了。

网友:
mark,正打算做51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