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KE04Z8VWJ4与MKE04Z8VWJ4有什么区别啊?(已解决)

楼主(2014-06-10):
我用的是内部晶振,在PKE04Z8VWJ4中运行的好好的程序到MKE04Z8VWJ4中就串口收发数据就不正常了,是否晶振系统有改变?

楼主:
顶起来啊,问题没解决啊!

网友A:
PKE04Z8VWJ4和MKE04Z8VWJ4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两款应该区别不大,只是该芯片处于不同阶段的名称。
MKE04P80M48SF0数据手册的2.3 Fields表格有列出P开头和M开头含义

网友B:
你可以测一下波特率,如果波特率不准的话再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KE04Z8VWJ4和MKE04Z8VWJ4是什么东东?

看在你头像的份上,告诉你,是飞思卡尔MKE系列的芯片!

P开头的是工程样片,M开头的批量生产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测一下波特率,如果波特率不准的话再找原因。

现在暂时解决了问题,是ICS_C3寄存器没有设置,ICS_C3是校准内部时钟的寄存器,现在我用PIT输出脉冲的方法,示波器观察周期,手动鉴定,给它设置成80,时钟对上了!

但是我还是比较疑惑,内部时钟出厂的时候不用校准吗?ICS_C3寄存器内部的值在没写之前是怎么来的?我写的0x80会不会适用于所有批次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暂时解决了问题,是ICS_C3寄存器没有设置,ICS_C3是校准内部时钟的寄存器,现在我用PIT输出脉冲的方 ...

之前调试KE02时发现过类似问题,但没有在KE04上验证过。
你可以看一下【经验分享】KE02芯片OpenSDA调试时IRC频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调试KE02时发现过类似问题,但没有在KE04上验证过。
你可以看一下【经验分享】KE02芯片OpenSDA调试时 ...

我看过那个贴子了,这说明出厂的时候芯片的ICS_C3的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目前这么做肯定只能暂时解决手中这几颗芯片的问题,如果量产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过那个贴子了,这说明出厂的时候芯片的ICS_C3的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目前这么做肯定只能暂时解决手中 ...

这个只是用OpenSDA仿真调试时会有问题啊,直接把程序烧进去后如果没有trim,默认还是datasheet上写的那个频率。

网友C:
上次调试GSM模块 用的MKE02的内部晶振 设置值为9600 实际值为9200左右
你说偏差有多大,GSM模块接收发送数据死活不正确

网友:
后来改用了外部的晶振后才稳定了,貌似内部的RC晶振误差都是很大的,无论哪一家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次调试GSM模块 用的MKE02的内部晶振 设置值为9600 实际值为9200左右
你说偏差有多大,GSM模块接收发送数 ...

请问你是用OpenSDA调试时遇到的这问题,还是烧到flash后遇到的?
KE02出厂31.25KHz,和L系列32.768KHz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用OpenSDA仿真调试时会有问题啊,直接把程序烧进去后如果没有trim,默认还是datasheet上写的那个 ...

我遇到的问题可不仅仅是仿真的时候,烧录进去也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用OpenSDA调试时遇到的这问题,还是烧到flash后遇到的?
KE02出厂31.25KHz,和L系列32.768KHz不 ...

调试和烧录有什么区别吗?
点DEBUG调试程序就烧录到FLASH里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遇到的问题可不仅仅是仿真的时候,烧录进去也不行的!

我当时用JLink调试时看过这个寄存器是正确的,与非debug时一致(我是通过读该寄存器值,通过串口输出观察的)。
另外内部时钟是否准确,通过引脚输出相关时钟也是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的,这在另一篇帖子中有提到:
【经验分享】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的PE工具trim芯片内部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试和烧录有什么区别吗?
点DEBUG调试程序就烧录到FLASH里了呀

OpenSDA调试时好像是调试器修改了这两寄存器的值,类似于利用OpenSDA trim内部时钟那样。
【经验分享】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的PE工具trim芯片内部慢...
【经验分享】KE02芯片OpenSDA调试时IRC频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