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有没有办法实现分别读取天线范围内的多张卡

楼主(2014-06-10):
之前做过rc522读取一张卡的项目,现在已经完工。新的项目是用usb接口的pn533做的,已经实现了通讯和读取卡的id,现在要求可以读取天线覆盖范围内的多张卡,该怎么做,有没有思路?回帖或者qq496139564

网友A:
要求卡本身有防冲突能力

网友:
TRF7960有防冲突能力,它的资料上介绍了防冲突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卡本身有防冲突能力

现在用的是a卡中的逻辑加密卡,是不是就不能实现了,用522读卡的时候流程是寻卡,选卡,之后再针对选定的卡进行操作,能不能实现获取多个卡的id然后再根据id读取多卡的内容呢

网友(2015-09-02):
最近在研究多卡同时读取防碰撞的功能,A卡的防碰撞的原理是按拉冲突检测来做防碰撞。但网上的都是算法之类的文章,没有一个示例,A卡防冲突的资料较少。只有思路,还是进行不下去,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