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双闭环具体如何实现

楼主(2014-06-10):
大家晚上好,我现在做无刷电机控制器,转速单闭环做出来了,想请教下双闭环怎么做,也就是电流环怎么做?从转速环出来的参考信号(也就是电流环的输入信号)是个电压量还是转速量呢?在电流环里,输入信号和实时的母线电流检测信号经过PID处理后,出来的输出信号又是怎么控制占空比的呢?有没一个对应关系?希望做过双闭环的人可以谈下你是怎么做的。程序不用给我也行,毕竟上来就伸手要程序的人太无耻了哈哈

网友A:
目标控制量为最外环,目标位速度,因此速度环为最外环。

网友B:
好些日子上课都是讲双闭环单闭环神马的,就是没好好上过课。。。

网友C:
TI相关电机控制文档说得很清楚
不过都是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些日子上课都是讲双闭环单闭环神马的,就是没好好上过课。。。

我们本科的时候老师在这段 部分直接是“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些日子上课都是讲双闭环单闭环神马的,就是没好好上过课。。。

我们本科时候老师直接是略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控制量为最外环,目标位速度,因此速度环为最外环。

你好,速度环我大致理解怎么做,可是电流环不太清楚,速度环出来的是电压吧?然后它在电流环里跟母线电流转化来的电压再比较吗?可否讲的详细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相关电机控制文档说得很清楚
不过都是英文的

英文差的路过。。。

网友D:
对于方波控制,速度环的输出,也就是速度给定经过PI调节后的输出值,作为电流环的给定值,和采样过来的母线电流AD值进行PI调节,其输出作为最终的PWM输出,产生UVW三相电压。电流环的作用是限流,当速度环输出大于电流环的给定值时,电流环开始起作用,反之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方波控制,速度环的输出,也就是速度给定经过PI调节后的输出值,作为电流环的给定值,和采样过来的母线 ...

你好,这里的输入输出值都是电压吗?转速怎么转化成电压值呢?有公式的吗?

网友(2016-12-08):
引用 网友D:
对于方波控制,速度环的输出,也就是速度给定经过PI调节后的输出值,作为电流环的给定值,和采样过来的母线 ...

请问电机电流环控制,电流采样在哪个点最好呢,我在PWM有效期间的中点采样,空载时,开环,占空比给大给小,电流都较小,而且有很多杂波,电流采样总是不准,不知道怎么办,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