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发热,但jtag as 下载都是正常的。

楼主(2014-06-10):
之前一直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也不知怎么的就开始发热了?测量了一下内核电压1.2,IO电压被拉低到2.7(3.3V 稳压芯片)。摸了一下,芯片中心最烫。

楼主:
芯片是ep2c8Q208

网友A:
你接了什么外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了什么外设啊

啥都木有接,就以核心板,上面就一个SDRAM,一个LED,芯片无用管脚也配置成了三态输入

网友B:
芯片有损毁,无用管脚应该设置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有损毁,无用管脚应该设置为输出。

芯片损坏值得是内部逻辑单元的损坏吗?

网友C:
猜测IO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损坏值得是内部逻辑单元的损坏吗?

你的已经发热严重,看来IO输入输出部分有击穿短路的情况了。内部逻辑单元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已经发热严重,看来IO输入输出部分有击穿短路的情况了。内部逻辑单元应该没有问题 ...

唉,攒了好久的钱才狠心买了这块板子,没想到这么快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IO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攒了好久的钱才狠心买了这块板子,没想到这么快就坏了。

我XILINX的板子随便艹,现在仍然坚挺,呵呵。

网友D:
应该是硬件接地的设为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硬件接地的设为输出了

一共就使用了两个引脚,一个接LED一个接按键,其他都设置为了三态输入

网友E:
哪家的骗子?我a家的,经常违规操作也木问题,只是焊接温度过高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家的骗子?我a家的,经常违规操作也木问题,只是焊接温度过高会损坏

您说的a家是不是指的altera?我的是Altera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