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表参考程序

楼主(2014-06-10):
谁有可编程数显表的参考程序,产品外形如图所示,能发份参考下吗,要一份参考的DEMO程序就好了

网友A:
这个程序是在上一家公司呆了一个月,自己写的加原有的。因为没有卖这个产品。 仅做参考。用的是MEGA-16,芯片用CS5460A。 环境用的是GCC,看软件用的是source insignt

网友:
不懂路过 帮忙顶下

网友:
何为可编程?

网友B:
不合格的标题。
你是求程序, 就写明求程序。

你这个标题让人以为你有程序提供给人。

另外,你这种是商品,不要妙想天开会有人将商品的程序给你参考......别说50莫元,你出市价5000都不一定能买到一份源代码。
还是乖乖研究吧

网友:
这个有专门的芯片的,直接读取数据就行了,如 计量芯片ADE7758

楼主:
看来还是自己琢磨琢磨,我是在淘宝买了个样品,想自己练练手

楼主:
可以设置互感器变比参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合格的标题。
你是求程序, 就写明求程序。

好的,我自己研究研发

楼主:
只是想咨询个DEMO程序的。。。。。。。。。。。

网友A:
我手头上有。不过不能设置变比的。用CS5460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上有。不过不能设置变比的。用CS5460做的

能发份参考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是在上一家公司呆了一个月,自己写的加原有的。因为没有卖这个产品。 仅做参考。用的是MEGA-16,芯 ...

好的啊,非常感谢的呢,等我弄出来了,也发给你一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是在上一家公司呆了一个月,自己写的加原有的。因为没有卖这个产品。 仅做参考。用的是MEGA-16,芯 ...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要设置变比等参数,只需加入一些代码即可。。不过我没深入研究,我已经不做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要设置变比等参数,只需加入一些代码即可。。不过我没深入研究,我已经不做这个了。。 ...

好的啊,我试试,学学你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是在上一家公司呆了一个月,自己写的加原有的。因为没有卖这个产品。 仅做参考。用的是MEGA-16,芯 ...

任何公司不敢用你这种员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任何公司不敢用你这种员工!

        我就简单说下我敢发的原因。 我就简单说下这个程序原来的代码,全程序列用delay()子程序, 最大用到delay(500MS)的延时子程序。按键用中断做的。在中断里面用while()等待按键松开,按键有长按2S,也就是说,有在外部中断里面干等2S,而且这个中断是外部中断,为最高优先级。也就是说这时候啥也不干,干等。表宣传精度0.2级,呵呵,此表时间累加功能,因为按键的原因,跑2小时,只要有人去按按键,有近2分钟时差,别提频率值了。经常不准,一些值经常丢失,更离谱的是,一个电压,电流,频率等主个参数的轮询显示竟然做不出来,这东西还做了三个月,我进去半个月把所有功能就做完了。
        我进去后,改了这个程序基本所有的架构,和写了80%的子程序,公司研发的目的只是为了混到Z.F.的高新企业的资质,只做研发,不做产品,很失败感,所以离职了。这东西也不算什么,代码和子程序都是我自己写的,这个东西也不是产品,说白了,卖不出去的东西都不是产品。怎么说呢,有种DIY的感觉。  所以我才发。要不然,要是是产品,我就不敢全发了。只能发部份。
        最后,我只是硬件学软件,写这个代码,不敢说能用在产品上,所以只能参考,但也觉得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简单说下我敢发的原因。 我就简单说下这个程序原来的代码,全程序列用delay()子程序, 最大用到dela ...

了解的,那也是的,有的参考的也挺好的,向你学习下

网友:
什么CPU呀?

网友D:
楼主是同行?还是打算入这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同行?还是打算入这一行?

还真是做仪表类的,不过不做数显仪表,我主要画画PCB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