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750FVI 芯片 光照度传感器资料 需要的带走

楼主(2014-06-10):
由于上传文件有限
其他光敏传感器资料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用过,帮顶,还做过一块测试板。

楼主:
用过 ??  那为啥我用他的历程测试时没成功
他的ADD脚是不是应该和GND相连
正在查原因中 同求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过 ??  那为啥我用他的历程测试时没成功
他的ADD脚是不是应该和GND相连
正在查原因中 同求帮助

ADD是地址脚。

在程序里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接电源VCC时地址为0xB8

0x46的话应该接地。

另外如果用stc  1T的单片机,10、11、12、15系列的,就要调整延时函数的速度了。

网友B:
AD采样一个光照传感器,跟个二极管似得,是不是要简单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采样一个光照传感器,跟个二极管似得,是不是要简单点??

那种没标定过,不能量化。

BH1750输出的是勒克斯单位,就是国际标准。

比如用眼健康要求在300勒克斯亮度下看书,那么用BH1750传感器你就知道自己的台灯是否符合亮度规定。

但你用光敏二极管的话,是没法判断的。

当然了,在BH1750内部结构里,也是个光敏二极管,但人家输出的数据经过了整理、线性化等步骤,最后生成以勒克斯为单位的数据,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种没标定过,不能量化。

BH1750输出的是勒克斯单位,就是国际标准。

有一张电压-勒克斯对照表,精度应该不高啦,但是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张电压-勒克斯对照表,精度应该不高啦,但是便宜。

好的AD芯片几块钱,各种各样实验成本几块钱。

这种模块一个才8.5元。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AD芯片几块钱,各种各样实验成本几块钱。

这种模块一个才8.5元。

AD还用专用芯片,需要多高精度?MCU自带的足够了吧。 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是地址脚。

在程序里

我用的51  就是他的测试程序
那我看看延时
ADD接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51  就是他的测试程序
那我看看延时
ADD接地了

12T的STC89C52RC不用调整延时

只有STC 10  11 12 15系列要。

如果你是STC89C52RC  那么就不是延时的问题了,可能是模块坏了,可能是杜邦线有问题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T的STC89C52RC不用调整延时

只有STC 10  11 12 15系列要。

哦哦 杜邦线 新的
刚买的模块啊
哎 明天你和商家谈
谢啦 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杜邦线 新的
刚买的模块啊
哎 明天你和商家谈

当然了,也可能是个人水平问题,犯了低级错误,所以调不出。

这种模块坏的几率也不是太高,哈哈。

重新检查端口定义是否正确,SCL和SDA有没有弄反,之类的问题。

还有,“没成功”是啥意思?

网友A:
对了  I2C接口的通讯能力比较弱,杜邦线可能会有问题,最好额外接两个1K的上拉电阻在两个IO口跟VCC之间,增强高电平驱动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还用专用芯片,需要多高精度?MCU自带的足够了吧。 晚安

专用模块测量范围是0-65535勒克斯,接近人眼范围。

所以模块内部带有的AD就是16位的。

而MCU自带的一般是10位即1024个字。

如果你用mcu自带AD,想做到0-65535勒克斯量程范围,就那么每个字改变一下,数据就跳动63.9勒克斯,这样测量误差是非常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  I2C接口的通讯能力比较弱,杜邦线可能会有问题,最好额外接两个1K的上拉电阻在两个IO口跟VCC之间,增 ...

谢谢啦  我再查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我再查查

问题查出来了  就是没加上拉电阻
以前只知道在P0口加
谢谢啦

网友C:
感谢楼主提供资料,我也好久来玩玩光照度,亮度,光强等等。好像测量光照度及光强有规范要求吧,还要什么暗室,还有什么球。以前一个测量仪器都是好几万。

楼主:
ok  资料已发邮箱  注意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  就是没加上拉电阻
以前只知道在P0口加

如果直接接在板子上的 那不用加也行。

但外接引线削弱了信号,而51单片机的高电平输出能力又比较弱,所以不能成功生成高电平信号。这时候就要外加强上拉了。

还有些芯片就算接在板子上,也要接强上拉电阻。比如L9110电机驱动芯片,对 IO口高电平的要求比较高。
还有ULN2003达林顿驱动芯片,不同的批次和型号用51驱动的话不一定直接可行。最好也加强上拉

这个判断其实比较容易,写个程序让某个跟芯片连接的端口输出高电平1,然后测量那个芯片上的端口跟GND之间的电压是不是4.6V以上,是的话表示成功输出了高电平。如果只有2-3V左右(5V的系统),表明高电平驱动的能力已经不足了,要强上拉

51单片机其他口的内置上拉电阻是10K以上的(好像是),所以是弱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提供资料,我也好久来玩玩光照度,亮度,光强等等。好像测量光照度及光强有规范要求吧,还要什么暗 ...

淘宝8.5-12元一个的模块

51单片机系统

没其他要求了

当然了 ,更严格精度要求的就要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接在板子上的 那不用加也行。

但外接引线削弱了信号,而51单片机的高电平输出能力又比较弱,所 ...

嗯 讲得有理   今天学到了好多 。。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讲得有理   今天学到了好多 。。

gsm那个搞定没

楼主:
还没有   都快泵贵了   模块信息就是发不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   都快泵贵了   模块信息就是发不出去

修改后的程序已经在我模块上测试过  单片机连模块

能发短信。

你拍个照片传上来 看看你是怎么用单片机连模块的

网友(2016-07-19):
正需要,定一个,必须滴

网友:
刚买,试一下

网友(2017-12-02):
量程不够,太阳光直射下输出0,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