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看门狗不能复位单片机现象(sp706硬件看门狗+lpc2148)

楼主(2014-06-11):
大家好。
    最近碰到了硬件看门狗不能复位单片机的情况【1、硬件看门狗工作正常;2、单片机收到复位信号后无反应,只能通过断电启动才能回复】。
请教大家:单片机在何种死机状态,硬件看门狗也复位不了。

备注:测试环境,10-20kV DC加在试品上,单片机测量的是试品【绝缘材料】电流,试验时破坏性的,每次必须把试品击穿为止【可认为R=0】,此时单片机有时会死机。
以前死机时试验方法是:快到击穿点前断电,此时如果单片机死机,硬件看门狗能执行复位,单片机也正常复位。
现在更改了试验方法【击穿点后断电】,单片机偶尔死机【IO口线,电源受干扰,现在正在找方法解决】,但悲剧的是单片机不知道跑到何种状态,死机用硬件看门狗也复位不了。

楼主:
死锁【可控硅效应】,晶振,电源之外的原因,请教大家有无碰到过。

楼主:
结贴:额外增加电源重启电路。

备注:有时死机时,温度很高,是否是可控硅效应体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额外增加电源重启电路。

备注:有时死机时,温度很高,是否是可控硅效应体现?

死机时温度很高,内部latch up了。

用706外面加个mos就可以控制电源重启。而且是自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机时温度很高,内部latch up了。

用706外面加个mos就可以控制电源重启。而且是自动重启。 ...

谢谢。学习了,这个方法好。

我是通过控制电源断开重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这个方法好。

我是通过控制电源断开重启的。

呵呵,没想到也有人重复我的方法了!

但说实话,这种方法最好少用,按照客户要求的测试去做,如果死机了,最好想办法整改而不是靠这种方法来补救!这样的死机对CPU好象多少有不可逆转的损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没想到也有人重复我的方法了!

但说实话,这种方法最好少用,按照客户要求的测试去做,如果死机了 ...

是的,如果只用断电重启是投机取巧。

这边还在分析原因,进行了第二次布局改动,初步认为干扰影响单片机的通路是:AI模拟量通路,DIO输入输出通路。
改进如下:1AI测量的是高压,通过屏蔽线接入缓冲放大器,再介入单片机;
2DIO通路,主要是高压合闸继电器附近的DIO线缆,要用屏蔽线【合闸时干扰不算大,但是高压短路分闸时的干扰相当大,容易引起单片机死机,
DIO都是通过光耦隔离的,猜测干扰是通过空间-》线-》单片机】。

3布局的目的是将AI,DIO,24V电源,220电源,高压等走线相互远离。特别是合闸继电器附近的线缆,用屏蔽线【因为仪器空间小,不能远离,只好用屏蔽线试试】。

楼主:
结贴:AI采集电流,在试品短路瞬间,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会瞬间远远超过100V,通过地线传入单片机回路。

利用光纤模块采集电流,单独接大地。一切正常。

网友:
碰上过看门狗电路自己受到干扰失效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