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2L供电

楼主(2014-06-11):
使用5V为FM1702SL供电时,FM1702SL会有点发热,那样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不会发热的呀  我用5V 的USB供电的  看看那里有没有短路吧    查看电流

楼主:
我测了一下输入电流是76mA,也可以读写卡,只是会发烫,差不多一直保持在50度左右,用手去摸可以感觉到温度,但不会觉得烫手。在网上有人说,长时间5V供电,FM1702SL容易发热,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是我买的一块开发板用5V供电,也是不会发热的。

楼主:
如果有短路就不能读写卡了吧

网友A:
会发热,但只是比人体温度高一点点,也就是手指放上去,感到微热  50度是估算的吧,感到微热,也不会有50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发热,但只是比人体温度高一点点,也就是手指放上去,感到微热  50度是估算的吧,感到微热,也不会有50度 ...

嗯,对,50度是我估算的,只是能感觉比人体温度高一点点,你做过的也是那样子有点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发热,但只是比人体温度高一点点,也就是手指放上去,感到微热  50度是估算的吧,感到微热,也不会有50度 ...

有点发热是正常的吗?我检查不出有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只是很温合的温度,那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