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2 加密擦除

楼主(2014-06-11):
我用SEGGER J-Flash 给LPC1112下载程序,选择了加密,现在要修改一下,结果用ISP的方式也擦除不了,各位谁有办法吗?

我用的是USB转串口

网友A:
用PL2303芯片的USB转串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2303芯片的USB转串口试试。

我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B:
LPC11 有3个等级的加密方式,  0为禁止, 1~3依次提高加密级别,注意3级加密为OTP加密,加密后  芯片再也不能擦除 。楼主选的是哪个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C11 有3个等级的加密方式,  0为禁止, 1~3依次提高加密级别,注意3级加密为OTP加密,加密后  芯片再也不能 ...

我也不知道,我用J-LINK+SWD下载,选择加密芯片

网友B:
J-LINK+SWD 这个我没用过,细看Flash Magic 的提示,应该是没能跟LPC1112通信得上,如果串口没问题的话,不知P0.1有没有对地短路,重新上后,可否加载?

楼主:
我换了一颗全新的芯片,连接下载都没有问题,看来是J-LINK加密,连ISP擦除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SWD 这个我没用过,细看Flash Magic 的提示,应该是没能跟LPC1112通信得上,如果串口没问题的话,不 ...

我换了一颗全新的芯片,连接下载都没有问题,看来是J-LINK加密,连ISP擦除不了。

网友:
上电前把INT0接GND,然后通电后用串口就可以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