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电路有些怪元件,我一直怀疑是标错了,大家注意过没?

楼主(2014-06-11):
最近想倒腾倒腾路由,正在看一些电路图,但是随即问题来了,为毛有些电容标xxnH,而有些电感却标xxpF,遇到不是一次两次了。上图说话:

第一个图:wrtnode的天线部分:

第二个图:mtk公版电路部分的巴伦电路:

第三个图:mtk公版电路的天线匹配部分:

还望大神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A:
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放电容或电感都可以,实际用电感还是电容是根据电路板来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放电容或电感都可以,实际用电感还是电容是根据电路板来调试的 ...

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有这种元件,还搜1.8nH的电容,我自己感觉都很扯。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MT7620N

7620的wifi驱动解决了么?

网友:
很明显是位置放错了

网友:
同意ls, 拖value的时候放错位置了, ,,不要想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有这种元件,还搜1.8nH的电容,我自己感觉都很扯。
谢谢你! ...

你是那么容易被误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放电容或电感都可以,实际用电感还是电容是根据电路板来调试的 ...

哪来的这一说?
明摆着,在原理图中拖放相邻的元件value的时候放错了位置,个别属于标错的。
往坏里想,最多也就是有意捣乱,不想让人能方便地看明白罢了。

网友:
原来设计的是放电感的,调试完成后要改成电容。懒得改电路图了,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来的这一说?
明摆着,在原理图中拖放相邻的元件value的时候放错了位置,个别属于标错的。
往坏里想, ...

没有误导,就是这样的

网友:
巴伦的电感电容位置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来的这一说?
明摆着,在原理图中拖放相邻的元件value的时候放错了位置,个别属于标错的。
往坏里想, ...

看过不少这图了,我可以肯定不是都有意误导大家。即使原理图是位置偏差,但BOM表示不会错的。
具体放电容还是电感,还得看电路和调试情况,这个我非常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不少这图了,我可以肯定不是都有意误导大家。即使原理图是位置偏差,但BOM表示不会错的。
具体放电容 ...

为了说得清楚一些,只好复制了你的截图。

看第一个图:wrtnode的天线部分

在L3和C7处,若是元件参数拖放位置的错误,当然BOM表不会错的。把 1.2pF 左上移动,把 1.8nH 右下移动,即两者位置互换,各归其主,两支路对称。
L4处的“3.9pF”,若是元件参数录入的错误,当然BOM表也会是错的。

看第二个图:mtk公版电路部分的巴伦电路

更像是元件参数拖放位置的错误,而不是元件参数录入的错误。
在L9和C96处,把 1.2pF 右下移动,把 1.8nH 左上移动,两者位置互换;
在L11和C105处,把 1.2pF 左下移动,把 1.8nH 右上移动,两者位置互换。
两支路对称。

看第三个图:mtk公版电路的天线匹配部分

C99处,更像是参数录入不完整的错误。
至于L10的 “10pF” ,或者是参数录入的错误,或者是参数拖放位置的错误(因为你截图范围有限,不能断定)。

为什么非要把原理图中的错误(不论元件参数拖放位置的错误还是元件参数录入的错误)给出——“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放电容或电感都可以,实际用电感还是电容是根据电路板来调试的”——这样一个貌似合理却根本没道理、丝毫不沾边的解释呢?!

原是楼主提出的不解的问题。楼主最后曰:“具体放电容还是电感,还得看电路和调试情况,这个我非常理解。”
看来,楼主真地被误导了。我也理解了。

网友:
我再看MT6276的手机设计图纸也出现过好多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肯定不是拖拽产生的这个问题

网友(2016-09-13):
这是匹配电路拓扑的常有形式,画图没有错,具体实际用什么值是调试确定的  但是原理图就是这样

网友C(2018-03-26):
楼主14年开始搞7620,  这么短的时间 就这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14年开始搞7620,  这么短的时间 就这么厉害了.

可谈不上厉害,以前一直喜欢玩linux,后来直接玩7688,算是有了些延续性。
现在一些难搞定的bug,都是找高手解决的,毕竟个人精力极为有限。

网友D:
射频的都是调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频的都是调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

是啊,以前玩了好几年无线电,对调试射频电路还是挺有“感觉”的。
最早的时候没示波器,只能用自制的场强仪来“瞎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谈不上厉害,以前一直喜欢玩linux,后来直接玩7688,算是有了些延续性。
现在一些难搞定的bug,都是找 ...

吓到我了, 原来这个WIFI这么难整啊.

MT7688AN不是有256MB的内存吗?

网上有看到下面这个wifi的模块,并没有外扩RAM, 卖家写是7688KN, 难道就是eCos, 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吓到我了, 原来这个WIFI这么难整啊.

MT7688AN不是有256MB的内存吗?

7688A最大可扩展到256MB,一般用不到,我接触到这么多客户,绝大部分应用需求64MB-128MByte。
7688K内置8MByte,且无法外扩,联发科提供eCos SDK。

网友:
引用 楼主:
7688A最大可扩展到256MB,一般用不到,我接触到这么多客户,绝大部分应用需求64MB-128MByte。
7688K内置8 ...

谢谢指点,  同时打开两个贴,  回复错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