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Low Power Timer(LPT)模块

楼主(2014-06-11):
Low Power Timer (LPT) 培训资料

LPT主要特征:
低功耗计数器可以用作通用计数器和脉冲计数器。
可以在所有低功耗模式下工作。
可以选择四种时钟源:内部参考时钟,LPO 1KHz时钟, 外部32K时钟和外部振荡器时钟。
计时值匹配时可以产生中断。
计数器可以产生硬件触发(LLS或者VLLSx低功耗模式下不可用)。

LPT为16位计数器,可以用于计数值比较或者脉冲计数。
可配置的滤波和预分频。
可以和高速比较器配合,用于测量比较器输出脉冲。

LPT可以使用四种时钟源:内部参考时钟,外部时钟,外部32K时钟,LPO时钟。
两个外部输入管脚,用于脉冲计数。
可以计数高速比较器0输出脉冲数量。

LPT可以用在各种低功耗模式下,前提条件是LPT参考时钟在相应低功耗模式下依然有效。
LPT可以使用四种时钟源,对应的代码如图所示。

LPT模块仅有三个可配置的寄存器,方便客户配置作为时间计数器或者脉冲计数器。
LPT_CSR[TEN]位必须在LPT其他寄存器配置好后再置位;
LPT_PSR[PRESCALE] 位必须为非零值或者置位LPT_PSR[PBYP]位。
在操作LPT寄存器之前,必须要使能LPT时钟。

LPT模块用作时间计数器寄存器配置。

LPT模块用作脉冲计数器寄存器配置。

LPT可以工作在轮询模式和中断模式下,通常使用中断模式。

根据LPT工作于不同的模式下,LPT_PSR会有不同的配置。
当LPT_PSR[BPYP]置位时,[PRESCALE]位设定值将会被忽略,计数时钟与LPT模块参考时钟同频。

当LPT工作于脉冲计数时,LPT_PSR[PRESCALE]位用于设定毛刺滤波时间。
当LPT_PSR[BPYP]置位时,输入管脚每来一个脉冲,脉冲计数器会加1。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Kinetis内部培训资料汇总帖链接进入。

楼主:
更多模块资料正在整理Ing,敬请期待!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不留余力的教导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不留余力的教导与支持!

客气客气,后续内容整理ING

网友B:
谢谢版主大大的分享,下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大大的分享,下下来看看

大大这个词太高大上啊,受不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这个词太高大上啊,受不起啊!

K70系列什么时候能下载到参考设计啊,想画一块带LCD的板子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K70系列什么时候能下载到参考设计啊,想画一块带LCD的板子来玩玩

请问你说的是哪方面的参考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是哪方面的参考设计?

原理图和PCB的参考设计,而且现在样片申请也没开放,飞思卡尔还没开始推这个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是哪方面的参考设计?

K40以上的样片都没开放申请,参考设计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和PCB的参考设计,而且现在样片申请也没开放,飞思卡尔还没开始推这个芯片吗 ...

针对K70的原理图应该在Tower板—TWR-K70F120M信息界面上有介绍的,而关于样片申请的话,我在官网查看了一下,
K70目前没有样片提供,建议你可以找当地代理商询问一下有无样片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K40以上的样片都没开放申请,参考设计也没有

K40以上都不可以吗,我试了一下,MK50DX128CLH7这款芯片就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K40以上都不可以吗,我试了一下,MK50DX128CLH7这款芯片就是可以的。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nonFlash=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earch/MainSERP.jsp?SelectedAsset=Orderable%20Parts&Order= ...

我刚才不是从这里看的,我是选择K50后,在填出的K50界面中,单击【购买/参数】后,在罗列出的K50芯片中,有样品标识就可以申请样片啊。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mp;fromSearch=fals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不是从这里看的,我是选择K50后,在填出的K50界面中,单击【购买/参数】后,在罗列出的K50芯片中, ...

大哥,你这是飞思卡尔的VIP号啊,为毛我这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这是飞思卡尔的VIP号啊,为毛我这个没有

请问你已经在飞思卡尔注册账号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已经在飞思卡尔注册账号了吗?

肯定了啊,而且我特地看了下,登录不登录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了啊,而且我特地看了下,登录不登录都是一样的。

那就可能是账号权限的原因,如果你要申请的话,你可以打FSL商业支持的电话问问,
或者问问当地代理商有没有样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可能是账号权限的原因,如果你要申请的话,你可以打FSL商业支持的电话问问,
或者问问当地代理商有没 ...

嗯,找艾睿的哥们问下

网友:
有更新啊,那就下来看看呗!

网友C:
收了。这些培训资料能够整合在一起就更好了。

网友D:
下载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了。这些培训资料能够整合在一起就更好了。

更多模块资料正在整理Ing,敬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更多模块资料正在整理Ing,敬请期待!

网友(2014-07-18):
正在学习这款单片机

网友:
谢谢了先看一下

网友:
counter/timer 降低主频和功能,做成low power 应该很容易
倒是对比较器感兴趣,功耗、输入阻抗够高不,可以作甄别器用么、如果参考输入直连个内置dac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进来学习,官网下载的资料又多又杂,没有重点。

网友:
最近在研究低功耗,请问,这个32k的时钟是时时时钟的那个时钟吗?还是硬件上的连接到哪里的时钟?

网友:
K系列也有LPTMR么?比如K24?

网友:
看看隐藏的内容

网友:
呵呵下载下来好好看啊可能!

网友(2014-08-22):
回复一下,拿fb,收藏pdf,一举两得,楼主你是骗回复的嘛。。。

网友:
谢谢分享,一个个下        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是在低功耗模式下留了一个定时器啊,下载看看。

网友:
收下收下!

网友:
功耗模式切换还是很需要深入了解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多模块资料正在整理Ing,敬请期待!

楼主精贴那么多 ipad非你莫属

网友:
  貌似KL16z系列没有外部32khz晶振引脚

网友(2014-12-25):
楼主这翻译工作不错,可以考虑弄个PDF的完整版,,,谢谢分享,

网友:
还有专门的低功耗计数器,有特点!

网友:
真心感谢这位勤劳的 大侠

网友:
资料是很不错的 ,只是英文版 的

网友:
做测速就用过lpm,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