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用作电源开关,三极管压降1.5V请大神解释

楼主(2014-06-11):
使用通用型L6三极管,基极低电平时稳压输入0.3V正常。。基级高电平时,稳压输入2.7V。。请大神解释为什么只有2.7V 。三极管压降为什么这么大?

网友A:
你好意思这样用?

网友B:
大神,你牛逼了。

网友C:
你这不科学呀,你得保证压差0.6V以上吧,你换个PNP管子吧,

网友B:
这个要用PNP的才行。而且注意控制电压能不能把PMOS关闭。

网友D:
NPN管,射极跟随器,不出2.7V才奇怪呢。

换PNP管,或者换PMOS

网友:
这样用,输出2.7V很正常,不能单纯的换成PMOS就行了,要考虑到你的BLE_CTL的控制电压,推荐一个NPN一个PMOS的接法。
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79682-2-1.html 这个帖子的161楼的右半部分接法。

网友:
换个P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意思这样用?

网友:
你非要他那样工作,他当然跟你闹脾气了

网友:
你这个电路,驱动电压要比C极电压高0.7才能使Q5饱和。

网友:
你基极电压低了吧,提高

网友:
直接换pmos吧,pnp的也有Vce压差的。

网友:
笑而不语。上面都说完了

网友:
BLE_CTL输出提高到5.5V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
3.3-0.6=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意思这样用?

尴尬,三极管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牛逼了。

自己都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科学呀,你得保证压差0.6V以上吧,你换个PNP管子吧,

恩,谢谢指点,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用PNP的才行。而且注意控制电压能不能把PMOS关闭。

什么叫PMOS关闭?哪里是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NPN管,射极跟随器,不出2.7V才奇怪呢。

换PNP管,或者换PMOS

谢谢指点

网友:
楼主的 C103 接反了。这样接不会炸的,要像 C102 那般接。

网友E:
U23芯片 OUT 接地是个好辨法,怎么我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U23芯片 OUT 接地是个好辨法,怎么我没想到?

见笑了,画的有点随意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从头学起。

网友:
我也犯过这样的错

网友:
你这样的应该用PMOS管

网友F:
出售P管,每只180000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售P管,每只18000000元

钻石做的?

网友:
更改为PNP 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电压输出(VQ6-E)等于VBLE_CTL- VR101-Vbe,输出电压低是非常正常的,改PNP型!

网友G(2014-07-13):
LZ问下,FP3002采购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问下,FP3002采购什么价格?

我也不知道啊。阿里巴巴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