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最小工程建设

楼主(2014-06-11):
最近工作不是很忙,所以抽点空学习下RT-Thread系统,但由于刚开始接触这玩意 ,还没入门,现在想新建一个工程都频频出问题,还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希望各位有成功安装教程的提供一份,谢谢!

楼主:
还有,网上下载的RT-Thread_1.2.0版本的系统,其中哪些文件必须要有,哪些可以删除?

网友:
代码包不是自带例程嘛,还是先看看readme

网友:
python scon 马上构建OK,看官方文档

网友A:
最小工程基本上就这些东西了,ringbuffer都可以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小工程基本上就这些东西了,ringbuffer都可以不要。

gzhuli用的是eclipse啊,针对m3的还是只是用作编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gzhuli用的是eclipse啊,针对m3的还是只是用作编辑器

装了GNU ARM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工程基本上就这些东西了,ringbuffer都可以不要。

那如果我要在此最小工程基础上开发一些简单的程序(如:LED流水灯,定时中断),那我该如何在此基础上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工程基本上就这些东西了,ringbuffer都可以不要。

还有此最小工程上各文件的意义?(比如scr文件夹下clock.c文件代表时钟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要在此最小工程基础上开发一些简单的程序(如:LED流水灯,定时中断),那我该如何在此基础上添 ...

我只是告诉你RT-Thread能裁剪到什么程度,截图里的都是必需的。
在最小系统的基础上还要加BSP和初始化代码,这个自己参考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