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i.MX6参考设计上这个电路(已解决)

楼主(2014-06-11):
我用万用板搭了部分电路,D503是5V的齐纳二极管,测量OVPROT_5VA这个点的电压只有4.4V,请问这个4.4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你好,楼主。
好久没有分析电路,感觉模电知识都离我远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好久没有分析电路,感觉模电知识都离我远去啊。

谢谢版主的回复,刚才我试了一下把R3断开,测试结果没有多大的变化,奇怪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好久没有分析电路,感觉模电知识都离我远去啊。

感觉好像是和齐纳二极管的特性有关系,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刚才我试了一下把R3断开,测试结果没有多大的变化,奇怪得很。 ...

这么说呢,如果R3没有的话,那就相当于是稳压二极管的模型啊,那就要对这个模型进行分析啊。这样话,保护电路的作用就没有意义了吧。
建议你可以到百度或谷歌搜索一下常见的保护电路,说不定能找到相同的,反正我感觉这个保护电路有点熟悉。

网友:
我认为是由于电压表的内阻引起的,正常的话,OVPROT_5VA其实应该是5V(不排除D503漏电流会导致一定下降);正确的测量方法也是测5V_IN和OVPROT_5VA的压差,然后由5V_IN电压值反推,才能排除电压表内阻影响

网友B:
哈哈,版主都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版主都出来了

好久没有分析硬件,检查一下自己的模电知识有没有忘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呢,如果R3没有的话,那就相当于是稳压二极管的模型啊,那就要对这个模型进行分析啊。这样话,保护 ...

好的,去学习一下齐纳二极管相关的知识,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去学习一下齐纳二极管相关的知识,见笑了。

互相学习,我也差不多忘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有分析硬件,检查一下自己的模电知识有没有忘记。

厉害哈

网友A:
过奖,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奖,互相学习。

好的

楼主:
稳压二极管在未击穿之前,是有一个工作电流的,正是这个电流,造成了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