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的使用

楼主(2014-06-11):
    磁珠可以防止干扰,如果我在每个芯片的电源都加入磁珠,这样会有副作用么?

网友:
“每个芯片”有点夸张了……
目前以我的知识来看电源加磁珠的副作用主要有:成本高;磁珠的直流电阻可能造成一些小问题,比如电源电压不准、各片之间电压不一致、负载动态大时电压波动。

网友:
一般数字的电源不用,如果要用到模拟器件,可以加磁珠。

网友A:
还真没见哪个项目这么舍得花钱的,每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哪个项目这么舍得花钱的,每个芯片。。。

磁珠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