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源RS232-485转换器(MAX485萬用板)

楼主(2014-06-11):
原理圖中的元器件我修改了一下:

1、R3 10K------------>330R
2、Q1 9014--------->2N3904
3、R4、R5 1.2K--------->10K
4、R1 100R -------->120R

作以上更換是因為手中并沒有原理圖中的元器件,所以只能用手頭中的元器件制作

工作原理不說了,附件中的文件以說的很明白!!!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我也做一个试一试

网友:
谢谢分享,准备制作一个

网友:
稳压管换成7805吧
更可靠一些

网友:
lz给力,我也试试

网友A:
这种应该叫有源的吧,是需要外部供电的。

网友:
原来就这么简单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叫有源的吧,是需要外部供电的。

是用232一些控制线什么的“偷”来的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用232一些控制线什么的“偷”来的电

3线232有办法用么

网友:
设计很巧妙,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3线232有办法用么

你看线路图,接了5根线的,3线的就没有工作电源了
3线的似乎也有人用类似的方法偷电,不过对通讯的数据好象有要求,偶尔发一些数据应该是可以的
连续可能供电不足。